PU551LA待机电流0.07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3-29):
     今天上班接到一片二修主板PU551LA,待机电流0.075,按键不触发。
     看电流感觉待机电流偏大,查主供电有19V,查待机3V 5V没待机,正常有待机5V ,查芯片待机条件3VADSW_ON无电压,
     顺藤摸瓜,查到EC端时,发现接了一个100K的上拉电阻R5035,2脚为+3VA_EC ,无电压,查其阻值O欧,对地短路。拆EC芯片OK

网友A:
啥 嘛,不知道要表示什么

网友B:
半截,没写完就发?

网友:
扣分 ,这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 嘛,不知道要表示什么

刚才没发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截,没写完就发?

上传图片时,网速不好,以为没有上传成功,后面想删除了重新上传,结果提示“今天无法上传更多图片”

网友:
所以,图片拍了很多,要等到明天才能上传了

网友:
网络不好自己发出去了,勿喷。

网友C:
你是想表明3v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表明3v对地短路??

是的,这个电压通的地方不是很多,细心的在查EC工作条件的时候就能够查到

网友:
因为没能把图片传上来,所以不太好看

网友:
昨天未能编辑的图片 今天补发一下 虽然有点乱 ,发帖经验不足,望谅解

网友D:
下载分没有了吧楼主?这个也发帖子,10分哦。比回帖子来分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分没有了吧楼主?这个也发帖子,10分哦。比回帖子来分快!

确实是没能及时上传图片,后面补上的,次序打乱了,不好看,要不我重新编辑一个帖子发一遍?
要不还是算了吧,下次发帖认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