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触发掉电通病!三次返修引发的沉思!!!

楼主(2016-03-29):
机型:ACER 4738G板号:DA0ZQ9MB6C0
第一次:此机为返修机,时开机时不开机, 0.00——0.01——0.00,3/5V正常,有触发动作,就说明触发条件是满足的!以为是EC空焊了,把EC加焊了一下,试了几次,没问题,到下午再试,又不行了,以为是EC坏了,不稳定,换了个NPCE781试了一个下午没问题还给了客户。
第二次:客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拿过来说又不行了,难道EC又坏了???看了这位兄弟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5672-1-1.html,MAINON没有,加焊南桥,好了,测试了两天,信心满满,以为好了,把散热处理好,还给了客户。
第三次:半个月后客户拿过来说又开不了,按开关,确实没反应,故障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我的天啊,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吧!查EC91脚DNBSWON#有3.3-0-3正常跳变,LID也有3.3正常,SLP_S4和SLP_S3没有电压,按照广达时序:按下开关键触发EC, EC发出s5_ON 此信号开启3v 5v 后继3v_S5  5V_S5 给南桥供电时钟接着EC发出rsmrst# 给南桥接着南桥响应DNBSWON#  发出susc# susub#  sus_ON  MAINON.   实测S5_ON这个开启信号有3.3V,正常,南桥的待机电压5V-S5只有0.7就掉了,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

量到+15V,只有2.14V, 不正常,对地值正常,这个电压应该是触发前就有的15V ,是由+5VPCU升压而来的。一般都喜欢接个22欧的电阻,把这个电阻断开再量,12.95V出来了!说明自举是有的,被负载拉低了!那就一路追查,发现15V还控制了其它的几个电压。

当拆掉PR25这个电阻时(实际是有装的),12.95终于正常了!发现PR25正处于风扇口,有点腐蚀,测量阻值无穷大!取而换之,OK!     5V_S5也正常了!

让大家看清楚真相!经测试了三天,第次都能正常触发!这下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发个帖子真不容易,一晚上的时光就过去了!

总结:维修还是要先量量条件,再三思而后行,抓住要害才能算修好!最后附上亮机BIOS!

 会员4265292元2022-9-22 15:45

网友:
这板少这问题,一般是显卡和程序,呵呵

网友:
修过,是BIOS问题几率大

网友:
老板技术可以哦  用的宝工多少钱  我的180买的

网友:
我手上还有台你这样的机,修的蛋疼,用电池开机显示,有电源开机不显示,故障修好了,进PE几分钟灰屏,显卡重值还是一样,灰屏时显卡供电电感很烫,开机显示什么都正常,电感电容MOS管都换了都不行,没思路了。

网友:
再来估计顾客都要给楼主跪了

网友:
提醒我们不要怕辛苦,不然有可能会心苦。 吃的苦中苦,才会享清福。

网友:
这问题好奇葩,话说,你为啥换ec好了一段时间

网友A:
请问这个情况能否可以理解为pr25腐蚀漏电导致的把+15v拉低了?

网友:
冒似这个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情况能否可以理解为pr25腐蚀漏电导致的把+15v拉低了?

他的 电阻无穷大了   是拉低吗   不懂请教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感谢分享BIOS。

网友:
准确确定故障才不容易返修

网友:
电流多少掉电,cpu供电有吗

网友:
这个电阻无穷大不会拉低啊,就算拉低也是后级有问题啊,感觉还是没查出来

网友:
如果是亮了才掉电一般刷BIOS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阻值变大+1.5V——GPU电压出不来或不稳。

网友B:
这个电阻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通病了

这位师傅也遇到过了?

网友(2016-06-06):
是个进水的机子啊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得着

网友(2017-11-27):
拉低15v换EC 会好一段时间! 好奇葩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了已经    你可以每次维修前先看一下论坛看一下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像这种经验才最直白,厉害了

网友:
楼主修这个真是有耐心,这样的客户不知道会不会很不耐烦的来找事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吧  确实遇到过这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有修到过这里    也是二级5v的管子g极1m电阻变质造成的       我的故障是不定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