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hinkpad]E430不定时掉电通病

楼主(2016-03-29):
E430不定时掉电换待机芯片就好了
修过两台了,上次拿来修没有感觉是通病,这次又有一台一样的问题不定时掉电照样是待机芯换片问题

网友A:
两台机器未必说明是通病吧,先收藏,谢谢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机器未必说明是通病吧,先收藏,谢谢分享了

知道了比没有知道要好的

网友:
以后碰到了可以多一个思路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D98206不啊楼主!

网友:
收藏了,下次验证。

网友:
我记得有一款thinkpad的掉电通病是刷BIOS

网友:
我的就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楼主分享, 98206 是不是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我的半个时掉电,还很准时 ,我晕,收了BIOS确实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