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绿灯不亮不开机小修

楼主(2016-03-29):
型号:A1466

板号:820-3437-B

故障:插电源小绿灯不亮,按开机键没反应。

在店里忙着修电脑,一客户拿来一苹果笔记本,说是不开机了,叫看看。插电源待机0.01,按开机键没反应,小绿灯没有亮。拆机,上主板图:

绿灯不亮就测待机条件,PPBUS_G3H L7130有8V多,公共点正常,PP3V3_S5_REG_R  L7560无电压,不正常,正常3V多。

直接查U7501开启P3V3S5_EN_R,P3V3S5_EN_R是EC发出的SMC_PM_G2_EN过R8140来的,实测两端都无电压,EC没有发出SMC_PM_G2_EN去开启PP3V3_S5_REG_R

EC没有发出SMC_PM_G2_EN有两种可能,要么条件没满足,要么EC坏。查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P3V42_G3H给EC供电3V多正常,PP3V3_S5_AVREF_SMC也正常。

SMC_RESET_L找了好久没找到测试点,看图纸SMC_RESET_L经0欧电阻r7100也去了冲电芯片13脚
用表笔点了下R7100,电流有变化,小绿灯也亮了,心里有底了,断电刮了刮R7100,焊盘有点发黑,应该是最近深圳天气受潮氧化了,一烙铁下去,把焊盘刮了刮了找了个0欧的电阻装上

上电没装电池自动触发,小绿灯也亮了,电流一路跳到0.8几,看电流应该是显示了,接屏亮机,此机修复,附上亮机图

总结下此机修复结果:故障应该是充电芯片u7100没有收到CHGR_RST_L复位信号,导致没有发出SMC_BC_ACOK给EC,EC没检测到适配器好信号,所以小绿灯就没有亮,自然也就不会发出SMC_PM_G2_EN。
以上完全是个人思维,有什么不对的还望大家指正,完全是为了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目的。也感谢论坛,让我学到了很多!学维修,来迅维就对了。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楼主帖子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苹果是最难修的,没有之一。

网友:
学习了,苹果电脑也一样干

网友A:
差EC怎么有查到充电芯片啦

网友B:
能见到论坛发苹果贴不多,所以这次必须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见到论坛发苹果贴不多,所以这次必须加分支持下。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EC怎么有查到充电芯片啦

建议你看下苹果的时序。

网友:
好评~~ 就喜欢这样详解的维修

网友:
南方好天气

网友:
楼主苹果时序好,加2分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估计到我手里得花不少时间搞定,已加分

网友:
感觉修的 好快  经验足啊

网友:
经验   我们就得慢慢来了

网友:
会修苹果的人都好厉害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受教了。

网友:
楼主 写的好 学到了 真的不错 加精吧 管理

网友:
楼主好水平,苹果电脑一样整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