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拆修一例,小弟初来,求加分:)

楼主(2016-03-29):
       同事IPAD2坏了,到店里都没有人修,就丢给我,说随便处理了。于是就有了拆机。。然后时间关系,一直丢在那里。今天有空,试着去修一下,竟然好了(因为前2天修好了小米1S,所以今天才敢修IPad2的:))。
        其实故障点很简单,就是电容短路了,去除短路的电容就OK了。

分析一下:
一、用具:
     网上买的5-30V输入,0-30V输出,可恒流输出。
    本例Ipad2是4.2V电池供电,所以调节为:4.2v,限流1A(2A也可,不过我这个小电源便宜货,怕挂了,所以限流1A.
二、电源接入
    发现,输出电池直接就1A了!试着调节电池到2A,接入后直接2A,怕烧了,迅速调回到1A,此时电压被拉到1.1V左右!  说明:有短路!  1.1就1.1V吧,先找到短路的地方再说....
三、烧机。。
     我先直接烧,然后用手摸,结果这个手也摸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元件发热,所以,想起来用松香法(坛子里有大神用这方法修小米手机并成功),结果上松香失败。。。此法失败!
四、乖乖跑电路吧。。。
        ipad2的2张图,一个是点位图,一个是原理图
        好象我上传不了图纸,那就大家自己下吧,坛子里有的是:)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慢慢看哈:)
    1、跑图开始
         外接电源要转换,麻烦,就从电池开始吧,先于原理图中查找:Battery,电池,找到32页,为电池接口开始
    2、沿电池正极开始走吧:电池发出:PPBATT_VCC
PPBATT_VCC   =》34页:经C8100,C8101电容,经R8100接地  ——此路没有短路,正常(就知道没那么容易找到。)
PPBATT_VCC   =》37页,经Q8104转换为:PPVCC_MAIN 转到34页!
PPVCC_Main    =>L8112=>D8100=>接地。万用表测量,此路没有问题。
沿PPVCC_Main继续找......

PPVCC_MAIN==>继续查吧,就3-4条路,反正没有问题,一直到L8225!

L8225之前摸过,的确发热,但是测量没有问题,所以只好跑图,现在找到L8225了!

    3、简单分析一下

         PPBATT_VCC电压被拉到1.1V左右,经Q8104转换为:PPVCC_MAIN ,此时电压为0.88V左右,而经过L8225后电压降为0.77V左右,一个线圈降了0.1V多,说明电流很大,假设L8225电阻为0.05欧,那么电流应该为2A,而我们短路电流设置为1A,所以短路的线肯定在这个线圈下面了:)

    4、好了,凶手就在眼前了,继续追线路。
          L8225后接U8100和稳压二极管D8228。U8100 芯片不好分析,先看D8228。
          D8228一端是0.77v,一端是0.1-0.0V左右,说明这个芯片没有短路,否则就不会是电压差0.76V左右了。所以,目标锁定在D8228后面的线路上!

    5、一群嫌疑犯:
         D8228后面接的全是一群并联的电容,电容后面全部接地!!!!
         电容为C8201,C8232-8235。。。哈哈,就是你们其中一个了。。。
    6、查找真凶!
          这时候,万用表派不上用厂了,怎么办,全奸?别,先加大电流烧机!!!
           可是,电流都2了,我那手指,哎。。。。再上松香,还是失败,以后要好好学一下松香大法!!!
           没办法了,先把8201干掉,电流还是1A,万用表测量,好的!,再干掉8233,也不行,8234,不行,8235不行,好吧,还有一个---------------------------------
           C8232  !!!!!!终于找到你了,Tm。Md,我说我的手怎么摸不到,原来在边缘靠近屏蔽罩,我的手指松,摸不到。。。。。。。。。。。。。。。。

       7、除病去根:
            好了,对它不用客气了,也不用电烙铁什么的,直接批头撬掉。。此时,电压4.16-4.2(我的电源有跳动), 电流0!!!

        8、接上开机线,接下开机键,电压4.16左右,变化不大,电流0.15A左右,说明,,,走字。。

        9、接上显示屏,终于出来久违的白苹果!再等下,出来了解锁界面,好了,忍不住去解锁,却发现,没有触摸屏!

        10、唉,一声叹息,拆机时触摸屏排线让我给弄断了。万能的Tb买一块吧,70大洋没了。。。。

图就不用上了吧:)
求加分:)

网友A:
70大洋贵了。我们拿的是你一半价格

网友B:
厉害呀 平板我都不会修

网友C:
不错  苹果的主板集成度都很高的

网友D:
这搞的      到手的鸭子 也会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搞的      到手的鸭子 也会飞

哈哈,这个同事送给我拆着玩的,当时也没有上心,结果硬是把触摸屏整断了,我把他当成3M胶了:)

网友E:
为什么我在数码之家看过这个帖子?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修得很好,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在数码之家看过这个帖子?

因为ID=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大洋贵了。我们拿的是你一半价格

好吧,我到TB找了一个3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呀 平板我都不会修

我也不会, 这次是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苹果的主板集成度都很高的

的确,小电容太小了,不看图真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大洋贵了。我们拿的是你一半价格

你好问下mini2触摸价格多少?

网友:
这个可以,值得鼓励

网友:
就是缺图,看得不过瘾

网友:
把图上上来好不,没图没真像,求图看人

网友:
我的ipad2花屏换了屏也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