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小白维修七彩虹A790GXT 不触发

楼主(2016-03-29):
                                                            小小白维修七彩虹 A790GXT 不触发
  昨天下午找覃老师拿了一块七彩虹A790GXT不触发的板,徐老师上课说过拿到板先目测主板上是否有断线,电容鼓包,(场管芯片)烧伤,氧化,维修史。我左看右看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右看没发现哪里有问题,

接下来应该是对地打值看各3VSB USB VCORE 内存 桥 总线 是否对地短路 打了下值均不为0。

既然是不触发的板肯定查南桥的5大待机条件了,首先测量RTCRST#拔出跳线帽测了下第一脚电压3.3V正常既然RTCRST#正常那么VCCRTC肯定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应该是32.768KHZ晶振了,一脚为0.33V一脚为0.27V有压差也是正常的

上诊断卡3VSB的灯亮了,证明3VSB也是正常

那就差RSMRST#了,由于这块板没图纸,只好查IO了,(型号W83627)打开数据手册75脚为RSMRST#脚,测量之后为3V(正常)

按照主板开机流程五大待机条件都正常,下面应该测量触发信号了,第一步测量开关针是3.3V正常 第二歩触发开关IO的68脚有3.3V-0V-3.3V跳变,正常的

下面应该是测量PWRBTN#了,(IO的67脚)触发后发现此脚一直为3.3V  没跳变呀,这不正常啊!

坐在位置上定了定神想想徐老师上课讲的如果PWEBTN#一直为3.3V无跳变则IO无待机供电或IO坏,我不会那么背吧,拿了块IO坏的板来了吧。唉,不管了 先查

IO的待机供电!好吧,继续看我的数据手册原来IO的待机供电在61脚拿起万用表戳了下只有0V,( 不好意思各位,这里忘记拍照了)这不对啊,IO的待机供电应

该是最低是3.3V左右,这明显不正常嘛。破板又没图纸只好跑线了。刚准备61脚跑线,咦!发现61脚附近有个地方好像断线了,

测了下断线处一端和61脚是通的,另一端和滤波电容是通的。上电测了一端是0V,滤波电容一端是3.3V看来是此处断线拉低IO待机供电的呀!拿镊子短接一下断线处,按开关触发了,!唉,还是自己粗心啊。

徐老师上课再三强调维修一定要细心。以后一定要细心啊!(在此也提醒广大维修人员在维修时一定要细心啊)写个帖子也累啊!希望此贴对和我一样的小小小白

有帮助,不知道徐老师看到此贴明天会不会叼我,不管了睡觉了,梦里和徐老师约会去咯。明天还要上课呢!求加分!,大神们不要笑我啊!

W83627PDF

视而不见。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辛苦了,楼主。细心才能干维修

网友:
我只能说实地的就是牛!!

网友:
实地出来的都不简单

网友:
维修的不错,心情也挺好,一步一步的来修是小白必修课,也是高手应该做的。

网友:
看着很过隐啊,修好了,心情自在好

网友:
心要细,胆要大,基本功要扎实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不错的帖子

网友:
基地就是厉害

网友:
老徐不会叼你的 就是会说干桥干CPU.总之就是干。

网友A:
AMD还查RTC???780主板14.318不参与触发啊!

网友B:
基地故意做的故障,导致不触发,io待机缺少一路电压,导致不加电

网友:
实地都是老师做的很不明显的故障让学员去查,丛中掌握讲课的内容。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啊。。。。。还是得好好观察

网友:
细心也是没有错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MD还查RTC???780主板14.318不参与触发啊!

被你说对了,其实这里就查下RTCRST#信号电压就行,AMD双桥主板南桥25M晶振一般不参与开机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基地故意做的故障,导致不触发,io待机缺少一路电压,导致不加电

IO开机脚正常去被项链一个电阻拉低电压也会引起不触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开机脚正常去被项链一个电阻拉低电压也会引起不触发啊

是的,的确如此

网友D:
你今天总共回复了122条 刚才算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今天总共回复了122条 刚才算了下

这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地故意做的故障,导致不触发,io待机缺少一路电压,导致不加电

这里IO 61脚推测是连接3.3VSB测试点或CMOS跳线针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今天总共回复了122条 刚才算了下

怪不得你每天都是状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你每天都是状元。

是啊,每天都是她 无语哦

网友E:
我等学习的精品,感谢收藏了,看到很爽,明明白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啊,每天都是她 无语哦

喂喂 你们几个 够了啊 分那么多  也不可怜一下我这个没分的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喂喂 你们几个 够了啊 分那么多  也不可怜一下我这个没分的小白

照你这么刷下去 我们都上不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刷下去 我们都上不去了

我没刷分啊。。。你们可不能这样冤枉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刷分啊。。。你们可不能这样冤枉人啊

没冤枉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喂喂 你们几个 够了啊 分那么多  也不可怜一下我这个没分的小白

分数多了可以换苹果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数多了可以换苹果手机。

姐还看不上苹果16G的手机。。

网友F:
AMD芯片的待机条件和INTEL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够细心的了

网友:
不错修的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芯片的待机条件和INTEL还是有点区别的。

以前的老板字AMD NV系列RTC电路没有参与开机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你说对了,其实这里就查下RTCRST#信号电压就行,AMD双桥主板南桥25M晶振一般不参与开机触发。

- -,对,25M晶振不参与开机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开机脚正常去被项链一个电阻拉低电压也会引起不触发啊

确实,修的其他板里面就有掉电阻的引起不触发,大神们别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等学习的精品,感谢收藏了,看到很爽,明明白白

谈不上,才刚开始学习而已,以后的路还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文收藏了,谢谢分享!

简单的维修,以后维修还是要细心再细心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基地故意做的故障,导致不触发,io待机缺少一路电压,导致不加电

练的是思路。小白都要这么开始。

网友H:
很多人不屑于老师做的故障
殊不知这样是最好的锻炼思路的方法
加油,支持你!

网友:
这是人为故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练的是思路。小白都要这么开始。

是的,这故障能修出来 证明成长了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

网友:
老徐讲了,使劲干!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人不屑于老师做的故障
殊不知这样是最好的锻炼思路的方法
加油,支持你!

谢谢饼哥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也希望和我一样零基础的小白在实力学习的时候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
这是我们在实地学习,老师发的故障板,让我们找出故障,锻炼我们维修的思维

网友I:
拿板子第一步是啥,这位同学请重复下,毕竟你也是一期的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拿板子第一步是啥,这位同学请重复下,毕竟你也是一期的大神了

看外观啊,我不是大神,别取笑我了,

网友:
基本  都是这个故障                    做的手脚!

网友:
实地的就是牛。。。这思路都不是自学能有有的

网友:
基地出来的都不简单。

网友:
实地学员厉害啊,出来个个是大神!

网友:
以后又是一个王牌

网友:
不错,细心才能成功,慢工出细活,实地却是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 小小白 修道这样可以了

网友:
楼猪真够细心的

网友:
你不知道测对地值嘛。

网友:
顶,再顶,慢慢你就不老白了。

网友J:
细心些会省不少事

网友K:
这是你老师设的套吧。。那个地方怎么会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你老师设的套吧。。那个地方怎么会坏啊??

是老师做的故障板,让我们边学边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细心些会省不少事

确实。做维修必须要细心胆大

网友:
刚刚开始学,简单问题还发帖让你们这些大神见笑了

网友:
实地进修过的就是不一样,基础扎实,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一个经典的不触发案列,基础不错

网友:
有机会也要去学习学习

网友:
嘻嘻,新手的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可以,,LZ厉害的

网友:
好帖啊,收藏了。新手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就一个细字

网友:
修主板要细心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