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M-DS2 REV:3.0反复重启 偶尔能点亮一下掉电

楼主(2016-03-29):
前两天这技嘉板搞不好就放着今天闲着再拿来研究一下,开机反复重启当有时能点亮十几秒又掉电重启,开始以为是BOIS问题刷了几个还是一样,测各电压好像都正常

测PCH_VRMPWRGD正常是3.3V

测CPU复位-CPURST也正常1.1V,CPU复位都出来怎么还掉电

今天想着偶尔能点亮一下掉电会不会是电压不稳定引起的掉电重启
想想能否把桥的APWROK对地拉底不让它反复重启再观察
电压是否有不稳定现象,把APWROK的电容C100板上是没装把它连起来

开机不再重启了测量Q13的S极VCCSA刚开机是0.9V不久就变成了0.5V
到0.9V跳变,再测Q13的G极电压也是跳变想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了查图
Q13是受控于LM324

先把LM324换了试试看料板拆了一个换上点开机喇叭嘀一声亮机了,反复开关机
试了都正常也不再掉电了到此故障修复

网友:
LM324很少坏呢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维修过程给cpu散热的方式有点新意哈

网友:
Apwork是什么信号,新手求解!

网友:
这维修过程很精彩,那散热器也很出色啊

网友:
好少碰到324坏的。

网友:
这种掉电问题直接用示波器测波形不行吗?

网友:
以前修到那地方一般是三极管坏,没想过324也影响到它

网友:
不稳定的的确不好找

网友:
324坏的并不多,一般mos管坏的多点

网友:
我修了一批技嘉G41时亮时不亮,然后亮的时候可能会掉电的,20-30台。都是换LM32好的

网友A:
很少见的一例,Apwork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高招啊  还能这样子检测

网友B:
好少碰到324坏的。APWROK,是什么信号?求解。此信号为何要拉低为0V,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少碰到324坏的。APWROK,是什么信号?求解。此信号为何要拉低为0V,才正常?

APWROK是桥要收到的两个PG才会发出复位,这个是其中一个IO发给桥的,拉底就不会反复重启可以方更测量电压,华硕H61的板我也试过可以这样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少见的一例,Apwork是什么信号啊……。

APWROK是桥要收到两个PG才会发出复位,这个APWROK是其中的一个IO发给桥的,拉底就不会反复重启可以方更测量电压,拉底APWROK但CPU电压是测没有电压的其它可以测到,华硕H61的板我也试过可以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WROK是桥要收到两个PG才会发出复位,这个APWROK是其中的一个IO发给桥的,拉底就不会反复重启可以方更测 ...

真不错,谢过…………。

网友:
LM324坏,,。这个不是经常坏的芯片啊

网友:
楼主厉害,学到一点   桥的APWROK对地拉底不让它反复重启

网友:
楼主厉害,学到一点   桥的APWROK对地拉底不让它反复重启,不错。

网友:
7120D第7脚压不出来,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