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F8200 M2G+VER6.1档内存小修

楼主(2016-03-29):
一片映泰GF8200 M2G+VER6.1 AMD单桥主板点不亮,测试是不过内存(代码d0-b0).换CPU内存无果!量内存插槽119脚120脚238脚都有3.3V(二代内存),逛论坛,看到论坛里没有相关的帖子也没相关的BIOS,于是在映泰官网下个最新版的BIOS刷上去-故障依旧!压桥也不行!BIOS刷了桥压了CPU内存也都有换过,还是不行,会不会是IO的问题?从料板上找个同型号IO换上去还是一样!那还是内存这部分的问题了,再量内存槽的119脚-0.7V(怎么回事?之前量的不是3.3V吗?),跟着119脚跑线跑到内存插槽下面的一个272排阻,排阻一端0.7V另一端3.3V,果断换掉272排阻,换好后119脚的3.3V出来了-跑码了-亮机了.顺便把BIOS上传上来!这么晚都在发帖,就给点辛苦费啊(加分-加分不扣分哦)谢谢大家啦!!!

映泰GF8200 M2G VER6.1.zip

原板备份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关键是这维修精神,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跑线路找到病根的,不容易啊

网友A:
映泰的排阻也容易坏,虽然楼主走了弯路,最好还是修好了

网友B:
这里272排阻根据维修经验推测有些映泰G41系列主板一般在PCI插槽或南桥旁边连接内存插槽SMSDATA和SMSCLK信号引脚。

网友C:
BIOS下载下,以后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下载下,以后备用

是原板备份的!有用就加分啊,谢谢啦!!!

网友D:
内存槽的119脚-0.7V(怎么回事?之前量的不是3.3V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排阻也容易坏,虽然楼主走了弯路,最好还是修好了

版主,我有片映泰A785GE VER6.4集成板上二代U不跑码!上三代U档d0!装上内存诊断卡代码(d1)闪一下就没有了!刷了BIOS(换了好几个版本,最新版本的也刷了)都不行!三代U换过也是一样!上二代U(也换了好几个)竟然不跑码(插槽上标着是AM2的啊) 求解啊,版主.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里272排阻根据维修经验推测有些映泰G41系列主板一般在PCI插槽或南桥旁边连接内存插槽SMSDATA和SMSCLK信号 ...

版主,这个是通病吗?我看到论坛里有位维友是修151排阻的(板一样故障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272排阻根据维修经验推测有些映泰G41系列主板一般在PCI插槽或南桥旁边连接内存插槽SMSDATA和SMSCLK信号 ...

楼主,麻烦把9楼的问题解答下啊(我发的问题),谢谢啦!!!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的119脚-0.7V(怎么回事?之前量的不是3.3V吗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我有片映泰A785GE VER6.4集成板上二代U不跑码!上三代U档d0!装上内存诊断卡代码(d1)闪一下就没有了! ...

a785应该是上am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的119脚-0.7V(怎么回事?之前量的不是3.3V吗

这里0.7V就是排阻另一端异常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这个是通病吗?我看到论坛里有位维友是修151排阻的(板一样故障不一样)

就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我有片映泰A785GE VER6.4集成板上二代U不跑码!上三代U档d0!装上内存诊断卡代码(d1)闪一下就没有了! ...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先,然后检查CPU座。

网友F:
LZ当时测119的时候,可能只是刚上电就点了,如板上电跑起来之后再测下,可能就不会走弯路了。修好为上!

网友B:
AM2和AM3应该都支持的,查了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2和AM3应该都支持的,查了下资料。

恩,这个板子真变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当时测119的时候,可能只是刚上电就点了,如板上电跑起来之后再测下,可能就不会走弯路了。修好为上!{:4 ...

这里119脚-0.7V就是在主板上电触发档D0-BO代码情况下测量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当时测119的时候,可能只是刚上电就点了,如板上电跑起来之后再测下,可能就不会走弯路了。修好为上!{:4 ...

诊断卡代码跑起来测量119脚应该是3.3V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