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开不了

楼主(2016-03-30):
       本人是用龙威PS-305D电源,                       但今天用着用着就没反应了!拆出来量量开关是通的!开关有220V电压,然后输入接到变压器里,从另一头输出一组红线跟黑线连到电路板上,一量红线, 输出只有0.06V!难道是变压器坏了吗?还是我量错了?本人没修过这种电源不清楚这电源的工作原理,都是凭直觉去量的,没资料没图纸,拆开电路板又没有看到烧掉的痕迹,也没量出有短路!应该怎么下手?这已经是第二个坏了!都是同一个型号的!另一个是开着开着就短路亮红灯了,拆出来后看积了好多灰尘,清一下灰尘再开就没短了,但问题变成插上机器上电到0.20左右亮红灯就掉电了!就像短路一样就掉电了!《机器是好的》真心悲剧啊!求大侠们帮帮忙,指点一下小弟应该怎么下手啊!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经过一晚的摸索,两台都搞好了!不开的那台红线接到主板只有0.06V问题是电源后面调220V或者110V里面的铁片有点烧黑了,刮刮擦干净装回去问题解决了!另一台是上电0.20掉电的,问题是就上面图片2红线焊接口旁的一个二极管有一边脚用手按一按它竟然能动的!应该是氧化脱焊了,重新加焊焊好问题解决了

网友:
查一下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
是不是经常拿来烧鸡啊?

网友:
换一下后面的那个大调整管试试。

网友:
多半  初级烧了,

网友:
你这是不是保护住了

网友:
修好就行。增加体验。

网友:
修好就行了,我的兆信305D也是坏了两个,第二个修了三天,刚在淘宝买芯片都花了50多,最后放弃

网友:
你的解说 帮我也修好一台龙威的电源  我的也是不开机  把后面的110v 和220v里的两块铁皮往上面提了一点就可以了  谢谢了楼主

网友:
如果可以多加分 我一点给你5分  可以好像是我的等级不够吧    最后还是谢谢您的帖子 我有多了一个电源了

网友:
都是虚焊问题啊

网友:
等待楼主的正解

网友:
我的龙威开机就是这样 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压也调不了了 查主板到控制面板无电压 。开始的问题是 开机电流是0.14之后慢慢的掉到0.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