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一插上电源适配器,HM67桥就烫手,是否桥坏?

楼主(2016-03-30):
dell n5110 一插上电源适配器,HM67桥就烫手,是否桥坏?EC芯片已经烧坏,已拆除。

网友:
待机多少啊    能上电不?  有温度有时候正常的

网友:
应该坏的几率比较大了 测下供电 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导致烧坏了

网友:
估计挂了  应该是一次XD烧了

网友:
应当是坏了,通电不会发热,要触发后正常有点温度但不会很烫。

网友:
电流多少,供电阻值对不对,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
靠!这还修个毛啊?换板吧 ,3V短路烧得可不少哦

网友:
只出了待机电压就发热多半是桥坏了

网友:
插上适配器有没有上电反应,看下桥周边有没有电容短路,桥少供电也会发烫.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面有短路,先打阻值、测电压看电流

网友:
一般都是,但维修不能光靠摸啊。你得测阻值啊。

网友:
短路了,基本是坏了,桥供电被击穿了

网友:
桥3.3V供电变为1.8V,阻值1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