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装I5的CPU 温度高 装I3的没事 怎么回事 求

楼主(2016-03-30):
t420   装I5的CPU  温度高     装I3的没事   怎么回事   求     哪里的问题    求解

网友:
I5本来就比I3的要高一些,换个I5的U试下,一般压力测试不超过90度以上正常,我曾打电话问厂家,说不用看温度,100度只要不掉电不重启都可当作正常.

网友:
一点都不热那就不正常了,只要用着没有问题,又何必那么在意,软件检测也不一定全正确

网友:
我以前G470也是,现在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