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310换硬盘提示输入硬盘密码

楼主(2016-03-30):
怪事来了,昨晚收到客户送了一台DELL笔记本,说开不了机,我插上可调电源,等机电源正常,触发电流立马上来了,亮机OK,从中可以断定他的电源适配器有问题了,提议客户更换适配器,客人同意了,但插上新的电源适配器,开机显示,进不了系统,不认硬盘,拆开后盖一开,硬盘不知谁个拆除了,空的,客户也在场,他也看在眼里,跟客人报了个硬盘价格300元,还真同意了,立马动手换上,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开机提示”HDD PASSWORDS ERROR“

那位大师有碰过吗,如何破解这密码呀,可否告知一下,刷了三个版本的BLOS了,也不行,这机原先的硬盘被别人拆走了,没硬盘,我装上硬盘,就是图上这些提示,但可以U盘启动,进PE,但认不到硬盘,BLOS可以认到硬盘。请教一下,这机的密码存储在主板的那个位置呢。如何破解这密码?

网友:
是不是在EC里面啊

网友:
这个不是HDD密码么我晕硬盘秘密

网友:
国外品牌的笔记本保密性确实比较好啊,换个硬盘都不能用,我没碰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同方的台式机,我前几年前有碰过,但解了,这DELL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网友A:
刷BIOS试试,很多时候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很多时候可以的

我刷了三回了。没用

网友:
EC试一下,这问题还真少见

网友:
是HDD密码,客户自己设定的

网友:
这个密码芯片挂在lpc总线上,tmp芯片。解密你可以到网上搜。

网友:
这个 貌似网上有教程

网友:
有的不是真有什么密码 是SATA总线有问题

网友B:
多谢各位的参于,并提出宝贵的意见,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可以收钱了。哈哈,上图,大家分享。

第一:必需刷回原厂BLOS     A11版本
第二:必需原机硬盘,坏的也行,客人提供(其它硬盘解不开密码)
第三:密码。。。。。。慢慢想吧。
有需要的联系本人共同烟酒,烟酒,烟酒。。。。。。。

符加问题:这机还有二个问题,一是键盘,二是电池,都是坏的,

网友C:
原来如此,那原来的坏硬盘是客户自己收起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那原来的坏硬盘是客户自己收起来了吗?

他让别的师傅检测,决果是坏的,所以当场换硬盘,但那师傅可能没想到的是,换硬盘还要输硬盘密码,搞不定密码,所以就没换成(生意吹了),客户就把机那到我这来,但坏的硬盘,之前被其它师傅给他拆下了,没装回去,客人自个留在家里。我今天问他,他才说,有个硬盘坏的,之前拆下的,放在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让别的师傅检测,决果是坏的,所以当场换硬盘,但那师傅可能没想到的是,换硬盘还要输硬盘密码,搞不定 ...

密码也想起来了  是吧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客服知道密码了是嘛?

网友:
这都什么奇葩设计   有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各位的参于,并提出宝贵的意见,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可以收钱了。哈哈,上图,大家分享。

坏了那么多,楼主回收此机了吧

网友:
优秀妞妞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DELL机器解硬盘密码

网友:
大家帮你出了这么多注意居然不告诉大家怎么弄的秘密 唉。

网友:
有点像 以前的 IBM的密码芯片

网友:
楼主还保密,密码怎么解的,哎

网友:
解铃还需系铃人 哈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最后不了了之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让别的师傅检测,决果是坏的,所以当场换硬盘,但那师傅可能没想到的是,换硬盘还要输硬盘密码,搞不定 ...

哦 ,呵呵原来如此,谢谢楼主了,下次遇到就好解决了

网友:
真坑啊!目前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笔记本也有点老了呀。

网友:
要是硬盘密码忘记了这本本就没用了吗?

网友:
我也是晕了,你换个硬盘试试吧,说不定是你硬盘的问题

网友:
以前解密码基本上boos就可以的哦

网友:
还是接着刷bios吧

网友D:
报价300 他居然换了。。。。难道这个价格很高?还有这么多人跟你提供意见 详细解决的也不分享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你弄不开的换个 主板是最稳妥的办法

网友:
你换的硬盘是不是新的哦

网友:
我擦,这密码牛呀,刷Bios都清除不到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E:
为什么要用到坏硬盘,

网友F:
请问下楼主从哪找它的原厂BIOS

网友G:
请问楼主  如果不用原机硬盘  只刷blos能解决吗

网友H:
总结起来:破密码需要原硬盘+原bios+原硬盘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楼主从哪找它的原厂BIOS

我刷BLOS之前,备份了原BLOS   A11版本BL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  如果不用原机硬盘  只刷blos能解决吗

决对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总结起来:破密码需要原硬盘+原bios+原硬盘密码

对,是不是原硬盘密码,我就不知了,我也是输了好几个密码,一个个试才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用到坏硬盘,

因为密码在硬盘的BLOS里面吧,我也不知道,也是高人指点

网友:
密码是客户想起来自己告诉你的吧

网友I:
楼楼,开机瞬间掉电,电流0.4,除了查pg还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价300 他居然换了。。。。难道这个价格很高?还有这么多人跟你提供意见 详细解决的也不分享 我也是醉了

我也醉了,300块钱如果500G硬盘也就赚个系统钱,我都报350的,关键是解决方还不说,白给出主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楼,开机瞬间掉电,电流0.4,除了查pg还查什么

0.4好象系统3转3,5转5的电压都没出来吧,拆下内存看一下,碰过3转3,5转5短路的。

XEO

网友:
总结应该还是bios 问题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好象系统3转3,5转5的电压都没出来吧,拆下内存看一下,碰过3转3,5转5短路的。

拆下cpu,电流0.06,然后除了cpu电压,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这些也有,bios刷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先收藏着,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有密码芯片的的

网友:
刷BIOS能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