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诊断卡跑17

楼主(2016-03-30):
CQ42诊断卡跑17,板号DAOAX1MB6F0 REV:F,接手时诊断卡跑17并自动重启再次循环,刷了BIOS,刷了很多个,还从某宝买了刷了,故障一样,换了显卡南桥还是一样,CPU内存条早就换了,还是一样,不插内存和插内存跑码不一样,波波坏了,不能准确判断是否过了内存,求高手指条明路,

这个是机子以来我这之前修过,看样子应该是很久以前,就动过BIOS,

有一个维修过程忘记说了,就是打了CPU和显卡之前电容两端的对地值,都是正常的,这个是英特尔HM55平台的,CPU是I3 330M

网友:
拨掉内存跑的不一样,一般证明过了内存,档在某个设备了.,17并不能说明什么.看看独显集显.量下内存上的数据波形,实地的学员应该学过了

网友:
是独显的,波波坏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求大神用官网的BIOS分离一个,机型是CQ42-152TX

网友:
我的是AMD的,现在跑码42

网友:
我刚刚也有一块,大神你弄好没有,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我遇到一台也是bios问题,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