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2721S屏闪

楼主(2016-03-30):
有时点几个小时都是好的,有时开机不到十分种就开闪,闪的时候先听到滴的声后黑屏

网友A:
录个像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B:
滴声和按件声一样!

网友:
是不是用3个小时闪屏?
电容换掉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滴声和按件声一样!

对,这个显示器有提示音,你按按键,都有提示音。楼主应该看看触摸板有没有进水。

网友:
楼主先试一下楼上两位版主的说法

网友:
闪屏一般脱焊 或者是电容漏电或者容量不够

网友:
个人感觉是按键的问题,自己多观察,多测量,或者是驱动板按键周围元件

网友:
这个显示器不好弄,就是有思路也要花好多时间,楼主最好是拆开再试机,一旦出现问题能马上测量电压

网友:
要不就是电容,要不就是电源板还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录个像传上来大家看看

你叫别人怎么上传 他应该不懂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叫别人怎么上传 他应该不懂吧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懂呢

网友D:
触控板的显示器难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懂呢

你自己说的 我没说啊

网友:
感觉像是灯管问题

网友:
背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控板的显示器难修哦

显示器更新的也挺快的,

网友:
已修复,交给客户10多天未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