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3-30):
收到E40   插可调电源  是有待机的   0.023,有点高    按开机  没反应   ,开机 发现开关线 被上家糟蹋不成样子了     ,换条还是不开机     ,然后待机突然没了   重插还会有   一会就又没有了     只能找图   从待机芯片查起6237   发现vin   没主电   这个其实是自己烧了    有个电阻 不稳定 PR266   飞线解决   EN1   EN2 开启都正常   其余也正常   就是不出3V  5v    菜鸟没办法   网上找资料    再次感谢这哥们  (联想E40无待机维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124-1-1.html

他的是C482   短路    我的是C483   同样的位置       然后待机出来 0.008     开机   亮机    上图

网友:
论坛的好处 可以快速解决写问题 楼主借鉴了上个帖子 如此神速

网友:
先排除短路 在找3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