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H61XL 不出CPU供电,芯片是RT8859M,上管有电压,下管没有

楼主(2016-03-30):
铭瑄 MS-H61XL  不出CPU供电,芯片是RT8859M, 38脚 EN 1.07v  41脚vcc5v  47DVDA 1.3V  48DVD 1.3V 49 TONSETA 11.56V 50 TONSET 11.81V 不知道这些电压对不对,麻烦看看那里出错了,怎么不出CPU电压?

网友:
49 50脚都是1伏多点。应该是两个连接的电阻问题。换220k的

网友A:
怎么才能分压到1.几v呢,49脚链接181K的电阻 50脚我换成了100K

网友:
我修一块V星的H61  ,老重启

网友:
http://tieba.baidu.com/p/4091253722这个帖子你看看  应该有帮助

网友B:
作者在论坛也有一样的帖子

网友C:
下载一个分压工具算一下就知道要1.几V需要多少电阻分压,,很好用,软件名字忘记了,什么电路计算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分压工具算一下就知道要1.几V需要多少电阻分压,,很好用,软件名字忘记了,什么电路计算器吧,,

我有的,迅维网有专用计算器,现在就是49脚和50脚电阻不一样了,一个是220K 一个是20K 如果换城220K还不行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作者在论坛也有一样的帖子

谢谢啊,我看了很有用的,现在在还没弄好,看最后一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我看了很有用的,现在在还没弄好,看最后一步了!

好了给我们说一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了给我们说一声啊

没有好啊,CPU电压不出来,我到你给我的网站里面看来,49脚11.几V和50脚12.几V,看他的表示49是0.75V50是1.19V ,我也看了RT8859质料49和50都是接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不知道是那里不弄好?你给点意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啊,CPU电压不出来,我到你给我的网站里面看来,49脚11.几V和50脚12.几V,看他的表示49是0.75V50是1 ...

我技术也不行,你还是看他的帖子,下面的是重点:
          41脚是它的供电端,一般是个5V供电
38脚是它的EN使能开启信号端,只要大于0.7V的电压就行,一般是1V-1.2V左右
47、48是它的电压监控引脚,可以是12V分压(CPU小4PIN监控)可以是5V分压(电管芯片5V供电监控)要大于1.06V以上,一般是1.3V左右
42、43是它的过流监控引脚,可以是12V分压(CPU小4PIN监控)可以是5V分压(电管芯片5V供电监控)一般是2.5V左右,这个电压如果不正常,会导致MOS管G级控制电压不正常,用示波器看就会明显发觉电压毛刺严重,导致CPU供电不稳或没有。
注意:如果47和48引脚的电流是12V分压而来,那么42和43都是5V分压而来,反之调换过来。
49、50是它的PWM输出频率控制设定引脚,一般是12V接一个220K的电阻而来,用来设定主芯片到从芯片的PWM控制频率,如果电压不对,会导致频率不正常,进而导致CPU核心供电丢失。

正常亮机时候,以上引脚电压如下:
41:5.10V
38:1.05V
47:1.29V
48:1.29V
42:2.53V
43:2.55V
49:0.57V
50:1.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啊,CPU电压不出来,我到你给我的网站里面看来,49脚11.几V和50脚12.几V,看他的表示49是0.75V50是1 ...

你就看看49 50脚连的电阻  电容有没有坏的,不行换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啊,CPU电压不出来,我到你给我的网站里面看来,49脚11.几V和50脚12.几V,看他的表示49是0.75V50是1 ...

还有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687-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687-1-1.html

维修好了,不过集显进系统的时候会卡死,外设备都会没电压一样,只要卡死USB键盘就没电压了,用独显可以正常运行,压力测试都很正常,温度全OK,集显不行,不知道怎么修?我是把50脚项链的电阻换成了160K就好了!

网友B:
集显会死机?刷个BIOS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集显会死机?刷个BIOS看看

这两天清明回家了,我用的那个CPU集显是坏的,就导致进系统的时候卡死,其他的都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清明回家了,我用的那个CPU集显是坏的,就导致进系统的时候卡死,其他的都OK了!

现在我又在维修一块【双敏主板】型号;UH61MT-SV 故障一样的没有CPU供电下管,CPU管理芯片RT501,你有这个芯片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又在维修一块【双敏主板】型号;UH61MT-SV 故障一样的没有CPU供电下管,CPU管理芯片RT501,你有这 ...

这个帖子有引脚定义: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933
这个是芯片代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1595-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有引脚定义: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933
这个是芯片代换:  ...

主板客户拿走了,【抱歉,本帖要求阅读权限高于 100 才能浏览】我看不到,我手里有一个华硕 M2A74-AM SE rev. 1.0 主板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吗,复位灯会一闪一闪的,你有 BOIS吗,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有引脚定义: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933
这个是芯片代换:  ...

主板客户拿走了,有一个网站我浏览不了,你有华硕 M2A74-AM SE 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客户拿走了,【抱歉,本帖要求阅读权限高于 100 才能浏览】我看不到,我手里有一个华硕 M2A74-AM SE  ...

那个没有 论坛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没有 论坛也没有?

运气好用CPU假负载有一个电压没有,找了一个芯片就OK了,我QQ572066363 你加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用CPU假负载有一个电压没有,找了一个芯片就OK了,我QQ572066363 你加我!

你qq叫 爆米花?

网友:
是我,同意了!

网友(2016-04-29):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能分压到1.几v呢,49脚链接181K的电阻 50脚我换成了100K

50脚是22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分压工具算一下就知道要1.几V需要多少电阻分压,,很好用,软件名字忘记了,什么电路计算器吧,,

电阻分压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的,迅维网有专用计算器,现在就是49脚和50脚电阻不一样了,一个是220K 一个是20K 如果换城220K还不 ...

20K的换成16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好了,不过集显进系统的时候会卡死,外设备都会没电压一样,只要卡死USB键盘就没电压了,用独显可以 ...

50脚是220K 49脚才是160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687-1-1.html

我这片的49脚和50脚的电阻阻值没变但电压都是12V 求解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这片的49脚和50脚的电阻阻值没变但电压都是12V 求解啊

我一下想不起了,楼上有为好友可以看到那个发的维修资料,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下想不起了,楼上有为好友可以看到那个发的维修资料,我找找看!

你是用160K代换220K后好的吗?

网友A:
有点忘了,49 和50 脚当时我也是换了很多都没好,都是12v ,我后是换了一个就好了,我现在看不到那个帖子,你应该看了吧,好好看看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忘了,49 和50 脚当时我也是换了很多都没好,都是12v ,我后是换了一个就好了,我现在看不到那个帖子, ...

正常亮机时,49跟50脚电压是多少?有测量过吗

网友:
查55脚QRSET有没有1.2v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又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
俺小学生进来沾沾仙!

网友(2016-11-08):
我也晕得狠,,,这电阻很难找到,,,能找到的大多都是160K左右的,,装上不一点分压都没有,,实在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