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液晶电视机维修

楼主(2016-03-30):
                               LG 32寸液晶电视机维修
机型:32LG30R-TA

故障现象:插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维修过程:
1、通过故障现象,初步判断为电源部分的故障。迅速拆机,打开后盖,看到了内部结构:

2、再次插上电源,测试它的5V、12V待机电压,发现无输出。

3、查待机电路,发现开关管Q502的D、G、S极短路了,如下图:

4、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开关管的损坏必定与电源芯片有关,即使发现开关管坏了,绝不能单独的更换开关管,一定要和电源芯片一起换掉,否则……Bang!……,哈哈。电源芯片的型号是NCP1207A,如下图:

5、再仔细测量后,发现开关管G极的限流电阻R515、R516都变得无穷大了!

6、像这种情况,如果能找到合适的电源芯片、开关管代换的话,其实很容易就能修好它,可惜我从来没买过这些料,只有通用代换的5L0380R电源模块,看来这次也只能用这种模块代替了。于是拆下原来和电源芯片和开关管:

7、把5L0380R电源模块改好后,在上电之前经过一番仔细测量,发现还有个漏网的损坏元器件,它就是F101保险。其这早就应该查到了,因为所有的电源板只要开关管损,保险是必坏的。

8、更换损坏的保险后,通电测量,发现5V、12V待机电压正常输出:

9、把电源板装回去,插好各种排线,通电后开机,屏幕正常显示:

此机到此修复!200块
下面,再次奉上5L0380的改线方法,请看下图

5L0380改线方法:
1、把原来的电源芯片和开关管拆掉;
2、把开关管原来的G\S相连的线路断开,
3、把0380模块第4脚翘起来,1、2、3装入原开关管位置;
4、把0380模块1脚接地(大电容的负极);
5、把0380的第3脚通过飞线连接到持续供电二极管负极,同时从0380第3脚连接一个390K左右启动电阻到大电容正极;
6、第0380的第4脚连接光耦第4脚(光耦的第3脚必须接地、在光耦的3、4脚之间一定要有一个100PF左右的谐振电容)
=========================================
下面把这个电视机的电源图纸奉上:

网友:
全能啊~  什么时候 来一飞 修冰箱 空调的~~

网友A:
黄老邪。。。这个称号别人给你的  小妹引用下
32寸的怕修了 被55寸电过一次 再也不修大的了

网友:
船哥技术又见涨,电视也修涉猎广,迅速维修为哪般?低头坏笑看片爽。额。。。。。。。。好莱坞大片,屏幕大 看着效果好。。。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技术娴熟!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改芯片这个好,经常遇到没有一样型号的芯片。。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传说中的万能模块吗。厉害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黄老邪。。。这个称号别人给你的  小妹引用下
32寸的怕修了 被55寸电过一次 再也不修大的了

操作不规范,很容易被电

网友:
有原件不用改我都怕修这种,插上电火花四溅

网友C:
建议还是修复原电路比较好,这种改装不一定符合原电路设计的电气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作不规范,很容易被电

我是被那个电容出来电压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修复原电路比较好,这种改装不一定符合原电路设计的电气性能。

屁!我们是维修人员,不是研发设计,我们的目标是把它修好,然后收钱,OK?这种方法已经修好过无数电源!经得起考验!还管它什么符不符设计!吃多了吧!

网友:
又是秒杀!!!超神了!!!!!!

网友D:
great   do you have diagram for onid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邪。。。这个称号别人给你的  小妹引用下
32寸的怕修了 被55寸电过一次 再也不修大的了

电电更健康,修电源板的不被电过还没遇到过这么吹牛的

网友:
黄老师全能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屁!我们是维修人员,不是研发设计,我们的目标是把它修好,然后收钱,OK?这种方法已经修好过无数电源! ...

黄大神又发神作了,哈哈!本来就是,搞维修就是弄好客户的机子然后收钱就OK,哪有那么多讲究,要是我,直接换一个12V  5V的电源模块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great   do you have diagram for onida

Please speak Chinese

网友:
请教黄老师,模块5L0380可以用在液晶上面吗,还有就是有的电源板没有光耦,不知可以用这种代替吗。可以告诉一下代用的方法吗?或者讲讲没有光耦电路的反馈原理也可以,请多多赐教哦!!

网友D:
好吧,我会讲中国

网友D:
Wěidà de nǐ yǒu tú yǒuyòng yú chūzū onida diànsh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ěidà de nǐ yǒu tú yǒuyòng yú chūzū onida diànshì

Smile dead! I didn't diagram for onida

网友:
老黄  我 羡慕  嫉妒  恨  你 !  我要努力达到你的十分之一

网友:
好厉害,第一次见到这样改线路的。

网友:
谢谢 老黄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ile dead! I didn't diagram for onida

好的,谢谢你,如果你跟我分享一下

网友:
找不到芯片的情况下,代换是最快速的维修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是不是跟网上卖的万能模块一样。

网友:
修液晶电源可以用液晶专用电源万能模块确定故障,副电源可以用万能模块代换,主电源还是不要代换的好,主电源功率太大了,用模块短时间不要紧,长时间开机就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黄老邪。。。这个称号别人给你的  小妹引用下
32寸的怕修了 被55寸电过一次 再也不修大的了

修电源板不知被电多少回了。没事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修电源板不知被电多少回了。没事的。呵呵。

你们没事 我可怕了 不敢碰了

H55

网友:
黄老师太历害了,故障好修,但改电路比较难!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邪。。。这个称号别人给你的  小妹引用下
32寸的怕修了 被55寸电过一次 再也不修大的了

我也电过,220V的电压还好,可以接受的了!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黄老邪。。。这个称号别人给你的  小妹引用下
32寸的怕修了 被55寸电过一次 再也不修大的了

不先放电会被电呵呵,不过boom 也是挺吓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先放电会被电呵呵,不过boom 也是挺吓人的

就是当时不清楚啊。。。

网友:
昨天夜修了一台保险 和开关管坏掉

网友:
又学了一招改电路

网友:
是不是用0380直接代换原来的开关管和电源芯片,第一次见

网友:
不敢修这个了 有一天   一天电三下 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修复原电路比较好,这种改装不一定符合原电路设计的电气性能。

人家只是好意而已,黄老师何必

网友:
和修液晶显示器一样啊

网友:
笔记本待机芯片有这种模块芯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黄老邪。。。这个称号别人给你的  小妹引用下
32寸的怕修了 被55寸电过一次 再也不修大的了

400V电容没有放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G:
400V电容没有放电 。

大电容还有300v时,,放起电来挺好玩,,也挺吓人

网友:
100PF左右的谐振电容
在哪些料板可以找到呢??????????

网友:
楼主真是犀利啊  图文并茂!分析的也很到位  修显示器还没见过这么深入的哦 好文

网友:
像这种电视机的帖子太少了,以后大仙多发点。。。。

网友:
黄大仙的技术真的是牛逼

网友:
楼主牛,又学到一招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Wěidà de nǐ yǒu tú yǒuyòng yú chūzū onida diànshì

这是英语还是什么啊...  伟大的你有图有用与出租ONIDA电视

网友:
不愧是 版主 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回复一下加点儿下载分儿

网友:
船长又放大招了,还没这么改过,向船长学习

网友:
船哥,模拟电路玩的也很厉害。

网友:
这个和显示器差不多了

网友:
厉害,给力,学到了电源模块也可以用在电视机上,全能啊

网友:
电视都修的这么专业,膜拜大神。

网友:
小弟菜鸟一枚,多谢楼主分享心得体会与维修体验。总有一天,希望像你一样屌!

网友:
还有这样的好东西支持

网友:
我这边液晶电视修得比较少

网友:
黄老师太牛了 佩服佩服……

网友:
新手一枚,看完这帖让我知道了开关管坏了必须要换电源芯片,谢谢LZ分享!

网友H:
我使用5l0365,没用过0380,液晶显示器一般没问题,遇到6灯管的就带不动,0765啥的功率大,外围复杂,不好改

网友:
发帖都是好帖!

网友:
现在有很多电源模块卖,改装模块修也是一件省功夫的事。

网友:
这一必杀技能经过黄老师实地培训已经基本学到,等待实践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使用5l0365,没用过0380,液晶显示器一般没问题,遇到6灯管的就带不动,0765啥的功率大,外围复杂,不好 ...

0380比0365、0765的功率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0380比0365、0765的功率大很多,

一样的,就是耐压高点,0765最大。我都用了十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邪。。。这个称号别人给你的  小妹引用下
32寸的怕修了 被55寸电过一次 再也不修大的了

快吧风神妹子照片公布出来

网友:
100pf 电容好找不

网友:
你开了修电视的先例。现在是修电视比修电脑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没事 我可怕了 不敢碰了

显示器电压太猛,我现在不敢碰 这些高压货。。。 电得头昏眼花。。。。

网友:
黄老师全能的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会讲中国

我会讲中国话 少打个话

网友:
牛B的功底

网友:
黄老师改模块挺牛的,学习啦

网友:
很好,液晶电视也会维修了。

网友I:
启动电阻原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启动电阻原来的吗?

原来的不要了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