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不开机

楼主(2016-03-30):
华硕S400C 不开机5V无3V 大神帮帮忙

网友:
什么都没有叫别如何帮你呢

网友:
有没有在修的 帮帮忙

网友:
你这求助的太笼罩了吧

网友A:
查下图,至少看公共点有没电压!

网友:
压根就不知道你要什么,怎么帮

网友:
什么芯片  呀

网友:
你这样说 大家只能帮你换板 啥条件都没有

网友:
无5V就查5V条件啊

网友:
就是不出 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图,至少看公共点有没电压!

有的 没有 3V 5V

网友:
查35v芯片的工作

网友:
按照时序修啊 看看到那一步了  ec有没有发出待机开启  ec有没有收到适配器插入  主板有3.3v 5v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
d能说的详细点吗1!!

网友:
说的不清楚我们也没法回答啊

网友:
你能在描述的清楚点吗

网友:
线性电压有吗

网友:
楼主先测量了再发吧

网友:
先去买个点位来 分析分析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