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形像电感的二极管你见过吗?我小白刚见过

楼主(2016-03-30):
HP4321S, 今天发现一个外形像电感的二极管PD35,不知道是否坏了?有修过的吗?有图有真像。另外问一下,我的HP电源头灯不亮,好多信号啊,看头晕了,真是一片空白白啊。那个PD35一端接ADP_ID的信号电压应该是多少啊?6V吗?ADP_EN怎么一直低电平啊,ADP_EN什么情况下EC会发出高电平啊?谢谢不辞吝教!必将发大财。

补充内容 (2016-3-31 09:03):
附图1中,ADP_ID那条线上的,PD6的正端,也就是2脚有3.5V电压,而1脚电压为零,1脚向连的所有元件都量了,无短路。我又晕了,有大侠指点下没?

网友:
惠普头灯不亮,我也是晕了,不知道ADP_ID这信号正常多少V?

网友:
看来高手都在闷声赚大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3570-1-1.html

谢谢你,回答的很好,可惜我的adp-ID不短路耶,我再根据你说的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回答的很好,可惜我的adp-ID不短路耶,我再根据你说的查查。

不是我写的,因我太懒了直接拉别人的来,莫怪。。但他都写出点子上了,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写的,因我太懒了直接拉别人的来,莫怪。。但他都写出点子上了,原理就是这样。

我发现别人都太聪明了,总结的很好啊。我的惠普电源头灯不亮,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写的,因我太懒了直接拉别人的来,莫怪。。但他都写出点子上了,原理就是这样。

看你给的文章,那几个信号电压我都量了,都正常。但是就是没有ADP_EN。或许EC坏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给的文章,那几个信号电压我都量了,都正常。但是就是没有ADP_EN。或许EC坏了啊

可能吧,先测EC条件吧。检测信号如果是好的,给EC,EC就会发出EN。

网友:
找惠普的那个中间针电路,估计是那一块的问题。不短路不代表条件满足,需要仔细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吧,先测EC条件吧。检测信号如果是好的,给EC,EC就会发出EN。

我看见这还有一个信号时发给EC的,OCP_IN_ADC,是低电平,好像不正常啊。电路中二极管的前端有3.6V,后端电压为零,这个信号电压也是零,OCP_IN_ADC。

网友C:
看下PD35到电源检测针中间的线有没有烧断,还有一个通病就是PU9容易坏,导致没有EC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下PD35到电源检测针中间的线有没有烧断,还有一个通病就是PU9容易坏,导致没有EC供电

EC供电我量了,有3.3v,我看看你说的PU9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供电我量了,有3.3v,我看看你说的PU9查查

貌似正常,1脚5v,2接地,3脚3.3,4脚1.2,5脚3.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C供电我量了,有3.3v,我看看你说的PU9查查

电源头换过没有,HP的你懂的

网友D:
pd6连着电容,是不是电容短路呢?

网友D:
二极管单向导通,莫非pd6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头换过没有,HP的你懂的

一直都用这个电源头,这个电源头在其他电脑上也在用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d6连着电容,是不是电容短路呢?

实测,电容不短路,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单向导通,莫非pd6坏了吗?

实测,大侠,pd6正向阻值590,反向无阻值。

网友D:
会不会信号拉低了电压呢?那个ocpinad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信号拉低了电压呢?那个ocpinadc

OCPINADC电压确实为零,感觉有点不对,但是PD81脚的阻值是725,不短路。除非EC拉低了啊,连着个100K的电阻也能拉低前端电压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耶,或许不是这个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到底电压为多少没算,但能知高低。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咋修的啊

网友:
看不懂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咋修的啊

没修好啊,着急着呢,快帮我想想

网友:
没事,看不懂不怪你

网友F:
不会修还是别乱修,别扩大故障最后别人也没法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修还是别乱修,别扩大故障最后别人也没法修了

整个板子没有动一个元件,要不要寄给你修,给你5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