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联想H61H2-LMM 4.2 IH61M 7687 VER4.2

楼主(2016-03-30):
联想H61H2-LMM 4.2 IH61M  7687 VER4.2 BIOS

U926 BF 联想H61H2-LMM 4.2 IH61M 7687 VER4.2.rar

U927 BF 联想H61H2-LMM 4.2 IH61M 7687 VER4.2.rar

网友A:
双BIOS?不会二个都同时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BIOS?不会二个都同时坏吧?

BIOS好机上备份的

网友:
三星RV420 一共是三个USB接口,有二个在一起的时好时坏,有一个单独的就一点都不能用,但是都通电,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桥坏了呀,引脚对地数据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机器为两声报警   不知这个行不行

网友:
刷完 不行呀  如果有同样情况的 建议大家不要刷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4.2版本的同型号主板,开机报警2声,直接用楼主的BIOS,刷了25Q32的 U927,立马OK。
开机LOGO变成了BEST。
不过已经OK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了一台4.2版本的同型号主板,开机报警2声,直接用楼主的BIOS,刷了25Q32的 U927,立马OK。
开机LOGO ...

你好! 我是越南人. 可以加我 QQ: 2192763144. 谢谢

网友B:
啊,没想打楼主是越南人! 欢迎啊。
想问一下,越南的电脑市场怎么样? 能大概说一下么?

我是安徽芜湖的,我们这里处于中东部地区,电脑的普及率,城里应该有80%吧,农村至少50%样子。
最近2年,电脑市场逐步萎缩,手机市场,尤其是智能手机市场,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台。稍微有点阅历的人,恐怕已经换了好几部了。比如我,目前已经用过5-6只了,其中智能机2部。

唉! 以后的维修要转型了,跟得上市场的步伐,才能生存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没想打楼主是越南人! 欢迎啊。
想问一下,越南的电脑市场怎么样? 能大概说一下么?

老兄转型做哪行,难啊,必须的有资金~

网友(2016-05-25):
今天修了一台4.2版本的同型号主板,开机报警2声,直接用楼主的BIOS,刷了25Q32的 U927,不开机在下另一个试一下

网友:
有人刷过吗? 可以用吗

网友:
联想H61H2-LMM 4.2 IH61M    VER4.2  报警不显示.或者拔掉内存报警  请大家最好别下载这个BIOS.   刷了本来报警的都不报警了

网友:
下个试一试

网友:
刚下到 了 了

网友:
我下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试了一下  还是原来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