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楼主(2016-03-30):
接可调为大短
拆机发现pq302击穿,取下,测B+对地4欧,说明后级短了,直接用烧鸡法,一通乱摸之后,在风扇的背面,有个电容击穿了,直接去掉,再测阻值恢复400多正常,确定没短了上电,亮机
附上图片

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多多指教,纯小白发帖,刚接触维修。

网友:
还测了一些阻值:pl402(3v待机)81

网友:
pl401(5v待机)422     pl501(1.5vp)124     pl803(+vga_core)4    pl601(vccsap)85   pl301(batt)544

网友A:
这个早已经是通病好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早已经是通病好多年,

刚入行,谢谢提醒

网友:
嗯,看得出来,刚开始就有思路修,比我当年好多了

网友:
不错 继续努力吧

网友:
楼主捡钱的节奏

网友B:
楼主请能说下损坏电容的型号吗?是下图白圈中原件吗?

网友:
烧主供电  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能说下损坏电容的型号吗?是下图白圈中原件吗?

是的,型号可以查图纸,我没记

网友:
鼓励一下,烧鸡大法是个好办法

网友:
记住了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