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 奇葩花屏!!!

楼主(2016-03-30):
进pe正常,进系统禁用独显也正常,系统装过,显卡驱动装过几次,换过显卡了,cpu也换过,bios刷过,内外接屏都一样,还会有什么问题

8颗显存已换,故障一样

网友:
显存换了吗?也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或者你直接改成集成显卡模式。

网友A:
把独显驱动卸载掉用集显试试啥情况

网友:
同步信号不对

网友B:
系统问题,看一下官网上让用什么系统,我遇到一个,只认64位系统

网友C:
换显存吧, 我上次也修过和你这样的

网友D: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看一下官网上让用什么系统,我遇到一个,只认64位系统

是装的64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独显驱动卸载掉用集显试试啥情况

这机子就看到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显卡换过了

网友:
多试个版本看看

网友E:
排除供电干扰问题,显卡供电的电容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换显存吧, 我上次也修过和你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话屏吗?就像很卡一样,卡的闪

网友:
显存换了没有,一切希望全在显存上了

网友:
小白还没还有遇到这样的,期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排除供电干扰问题,显卡供电的电容看看。

供电电容换过了,显卡后面的小电感也量了 没问题

网友:
难道是某个显存有问题

网友:
不是换显卡了吗  换个内内存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电容换过了,显卡后面的小电感也量了 没问题

显卡供电的上级,就是19伏哪里看看,你单用电池看看怎么样。

网友:
不是说风扇下面有断线吗

网友:
显存大方面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拖尾重影,显存坏的面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了

网友:
这种像显卡处理不过来的样子

网友:
遇到一次和你差不多的状况,最后在官网上按它要求一个个驱动按顺序下载安装,最后解决了~

网友:
干显存没有兄弟

网友:
Y460P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显存

网友:
换显存,刚搞了一台N480的,换了显卡不行。换显卡好的。一片片试。运气好第一片就中。

网友:
查一下显卡所有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就是显存

网友:
可以肯定 不是显存就是显卡

网友:
换个系统实施

网友:
搞搞显存,这种本不好搞,是不是显存腐蚀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是这样的话屏吗?就像很卡一样,卡的闪
是的,和你这个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机子容易因为现存旁边的VREF旁路电容服饰导致电压幅度不足而引起的花屏,一般都能看得出

网友:
查下显卡各项供电正常不,再考虑下显存的问题,

网友:
8颗显存已换,故障一样

网友:
换下显存吧

网友:
显存坏的比较大

网友G:
首先是这种花屏死不死机,还有一个就是测一下显存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R,代价都那么大了。。搞毛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是不好下手维修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不成再换个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等待楼主修好的消息

网友H:
  大兄弟,板子该排除的都排除了,不会是屏问题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器几个内存啊。? 我之前遇到过客户后加的内存就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花屏、你看看内存、换个内存试试、如果不行 那估计就是同步信号了啊!

网友:
建议换线和屏试试,之前碰到一个奇葩的花屏,是因为换了一片屏引起的

网友:
忘楼主问题解决后回复。。。很想知道这奇葩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显存,BIOS,全搞了,还剩下什么原因呢?期待楼主修复解答了!

网友I:
楼主说的8颗显存都换过了,排除下别的办法吧!多做几个系统,不打显卡驱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兄弟,板子该排除的都排除了,不会是屏问题吧?

外接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是这种花屏死不死机,还有一个就是测一下显存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没死机,只是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的8颗显存都换过了,排除下别的办法吧!多做几个系统,不打显卡驱动试下!

把显卡驱动禁用就好了

网友:
今天遇到同样问题    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
显卡问题应该

网友:
修过一条 显存断线当时不是这么花的u38 显存

网友:
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
换显存试下啊。

网友:
显存换了没

网友J:
你的好了吗,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故障,显存换了,显卡换了,就是不行,图像扭曲变形,唯独没有试过CPU,不是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麻烦直接换班吧。。

网友:
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全换了,有没有查过显卡显存的供电和复位

网友K:
显卡驱动问题,清装系统再打官网驱动,不能打通用驱动

网友L:
曾修一体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M:
换屏试试,我早几天修了一台acer v5-571 装显卡驱动花屏,买了一张主板还是一样,后来换一张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屏试试,我早几天修了一台acer v5-571 装显卡驱动花屏,买了一张主板还是一样,后来换一张屏好了。

外接一样.应该不会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L:
曾修一体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换了显卡就好了

显卡换过了,8个显存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驱动问题,清装系统再打官网驱动,不能打通用驱动

装过了,win7  win10都装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你的好了吗,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故障,显存换了,显卡换了,就是不行,图像扭曲变形,唯独没有试过CPU,不是是 ...

CPU换过了,最开始就是换的cpu

网友N:
这机器可以改集显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N:
这机器可以改集显啊

这机子好像改不了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好像改不了集显

为什么啊

网友N:
我手上都有一台啊y460的啊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这个有点像的故障  换内存就好

网友:
我晕 显存的供电 显存的各项工作条件都要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手上都有一台啊y460的啊

我的是Y460P  跟Y460不一样

网友O: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显卡电压看看,杂波多不多?不是有个案例说输出电容不好导致花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O: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显卡电压看看,杂波多不多?不是有个案例说输出电容不好导致花屏的。。。

我也想可能是电压问题,可是我吧滤波电容都换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蛮奇怪的,没遇到过。楼主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搞好了没,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F:
CPU换过了,最开始就是换的cpu

我的机器和你的遭遇一样,换显卡,换所有的显存,就是画面歪歪扭扭的,在桌面还显得正常,一进入浏览器页面就不行了,

网友:
我有个G470看视频也会,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机器和你的遭遇一样,换显卡,换所有的显存,就是画面歪歪扭扭的,在桌面还显得正常,一进入浏览器页 ...

,就是这样的故障,机子是我朋友的,修好收不了多少钱,放弃了!你研究出来望告知

网友:
这中问题真的是很伤脑筋阿。

网友:
这个时候最好静静,想想主板架构 想想简单一点的 比如显卡供电,时钟,复位 显卡是谁控制的

网友:
换完了显卡还一样换显存

网友:
在论坛里看到过,说图像会动的换显卡,不会动的换显存

网友:
有显存肯定要把显存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可能是电压问题,可是我吧滤波电容都换掉了还是不行

还是上一下示波器保险一点,上下管不良或者升压不足也有可能啊

网友:
这种花屏还真没见过,现在搞好了没有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