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芯片拆掉会不会 烧板 看图

楼主(2016-03-30):
PU1100拆掉通电会烧板吗?

网友:
拆芯片要拆上管一起,不然会烧上管的,场管G极不能悬空,要不就给它加个10K电阻接地,不然烧你没商量

网友A:
正常来说会的,因为没有芯片控制VIN有可能会直接导通上管

网友:
你的主板图片呢 看下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会的,因为没有芯片控制VIN有可能会直接导通上管

为什么会导通呢,   N沟道场馆, G,,S脚没电压不应该导通啊

网友B:
会饿!芯片拆了 G极不受控!19V直接击穿! 你说会不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饿!芯片拆了 G极不受控!19V直接击穿! 你说会不会少

G脚  不能悬空       能跟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C:
应该不会,这只是一个1.35V的电压转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这只是一个1.35V的电压转芯片

你跟我一样的,得多学习啊

网友:
会烧上管 最好把上管下管都去掉

网友:
绝对烧板短路,除非拆开上下管,不信你试下

网友:
跟几位回复的大神学习了

网友:
去掉上管就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会的,因为没有芯片控制VIN有可能会直接导通上管

G极悬空可能会被击穿,,,,,,

网友:
一般会烧芯片,G级没有控制,公共电电压直接从二极管流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会的,因为没有芯片控制VIN有可能会直接导通上管

G极没高电平,场管怎么会导通?而且正常的板应该有缺电保护,所以烧板的机会不大吧?

网友E:
问题解决了,积分怎么给你们呢?

网友:
最好连上下管一块拆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G极没高电平,场管怎么会导通?而且正常的板应该有缺电保护,所以烧板的机会不大吧?

这个肯定是会烧的,我亲身经历。今天下午我们版主群也讨论了。

网友:
G极悬空应该会烧管哦,最好把上管也拆掉或都上管G极接对地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积分怎么给你们呢?

看几楼是你满意的答案,然后选择为最佳答案。

网友:
应该会烧的,芯片拆了不能通电的

网友:
看高手回复学习了

网友:
都答对了,再回复就变成抄袭了,可能有些设计好的主板会在上管G极连一个大阻值的电阻接地,当管理IC损坏时,G极低电压,上管截止,也不致烧坏更多的元件。

网友:
首先1.35V应是显存供电并提供GPU部分模块的VDD,其负载低。负载是影响VDS的一个直接因素。场管G极悬空在后级低负载前提下是有不会烧的概率。(静电的影响,VDS的增高是受电源环境的影响)低负载,在正常环境下正常加电概率上有不会烧,当然这是概率问题。实际上操做任何DC/DC电路中是绝对不允许场管的G极悬空,这是低级错误。没必要讨论。

网友:
只是想关掉gpu供电可以拆B+进来的电感。

网友:
有19V供电的芯片千万别拆,如果拆完上电就后悔吧

网友:
不知道啊,小弟初来乍到,不懂

网友:
你没看。饼哥做过实验吗。g级悬空。ds直接击穿了。。

网友:
g级不受控上管自导通!烧管子,

网友:
上管G极不能空,会烧坏上管的。

网友:
如果是CPU供电或 3V/5V供电,或大功率GPU供电,在没保护,会烧。但这是1.35v显存或GPU部分模块供电,功耗低,概率上这样情况下是有不烧的。

网友F:
上管G极,不能悬空,不然会烧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管G极,不能悬空,不然会烧主板的

小小小白,都知道了,我-----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做维修的基本都知道了。芯片拆掉了但MOS管内集结的电荷不能被释放而始终处于导通状态,此时通电当然会烧的。你可找个MOS管先用万用表的二极体档给G极充电再测D、S极就会发现始终是导通的。

网友:
说拆一起拆,管和芯片

网友:
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拆了就不会烧你只拆芯片烧你没的商量

网友:
我试过,一定会烧,等你焊上芯片,已经大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会烧的,我亲身经历。今天下午我们版主群也讨论了。

今天在迅维微信6期看了实验视频和解释,印象深刻!感谢强大的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在迅维微信6期看了实验视频和解释,印象深刻!感谢强大的迅维!
这芯片烧CPU,板载的i5,艹,G脚怎么就没个下拉电阻呢!

网友:
冒险的事咱不做,还是稳踏一点拆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在迅维微信6期看了实验视频和解释,印象深刻!感谢强大的迅维!
恩,关注迅维微信公众号,就有这方面的知识,收益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