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芯片拆掉会不会 烧板 看图

楼主(2016-03-30):
PU1100拆掉通电会烧板吗?

DELL LA-9981P.pdf

网友:
连上下管一块拆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烧,,,,,,,,,,,,,

为什么会导通呢,   N沟道场馆, G,,S脚没电压不应该导通啊

网友:
上管G脚悬空 不受控  公共点电压直接击穿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导通呢,   N沟道场馆, G,,S脚没电压不应该导通啊

修改,会烧的

网友:
你试过没有

网友:
芯片拆掉的同时连上管一起换掉

网友:
会烧,不信你试试

网友:
会烧的几率很大的

网友:
你可以试验呀,找一块料板,拆掉供电芯片,看通没!我觉得不会烧。

网友:
pwm电路中上下管的控制极不能开路。。。你把ic拆了就悬空了上管就可能击穿干掉后极负载!

网友:
不要这样搞,。。

网友:
百分百烧上管

网友:
你们怎么都知道啊,我上课怎么没听到这句  G脚不能悬空

网友:
拆了管子通电 很危险

网友:
千万不要拆哦!上下管会烧后面的负载搞不好也会烧。原因是上管不受控导致DS极的压差过大会击穿的!!!

网友:
会  拆了就别通电了

网友:
G级接地不会悬空会

网友:
百分百的烧  上下管可以拆

网友:
N沟道和P沟道 G极悬空到底导通不导通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0189-1-1.html

网友:
会击穿,前车之鉴血与泪的教训啊

网友:
来自: 江苏
必须烧的 下管击穿

网友:
连上管一起拆就可以,我经常这样干

网友:
肯定会烧 的

网友:
PWM芯片不能单独拆除芯片,拆的话要跟上端管一起拆的

网友:
希望楼主告知。最终结果

网友:
芯片和上下管一起取掉可以通电

网友:
孩子会的 呃呃呃

网友:
肯定会烧件,这个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