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 LA-7451P四声报警

楼主(2016-03-30):
DELL 14Z  LA-7451P  REV:1.0  四声报警  好像是不过内存 BIOS 也刷了  内存复位只有0.55V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啊求指点

迅维网chinafix.com_XPS 14Z.zip

网友:
兄弟 你怎么修好的

网友:
我的也一样 不知道楼主的好了没?

网友:
没有遇到过,多刷几个BIOS,对着版号,版本,显卡

网友(2016-04-29):
我遇到一台N5010  也是VTT只有0.5V  ,是0.75 EN 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没修好?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看看0.75V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各数值正常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BIOS电池放点试试!

网友:
修好了,缺电压

网友(2016-06-20):
那个电压啊?

网友:
在不?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1.05v的吧。。。

网友:
估计pchpwrg都没稳定。

网友:
这个 机器不就是一个 bios吗u48   是南桥的 是吗? 你上传的是哪个 bios、??

网友:
四声 是认到内存 没过内存

网友A(2016-08-05):
请问 缺哪个电压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对啊   LZ说下哪里缺电压?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缺哪个电压 能指点一下吗

集显电压1.00000000000000000005v

网友(2018-12-30):
引用 网友A:
请问 缺哪个电压 能指点一下吗

CPU集显供电要在   内存供电  还有复位正常了之后才会出来!! 并不是先修CPU集显供电。  我修了一台 内存复位电压0.55V 这明显不正常     往前追信号 到QC3 +1.5V转换+1.5V_CPU_VDDQ 这里G级电压0.2V  S级 0.5V  D级1.5V  测量对地阻值G级80欧左右  阻值小 烧鸡3V 发现Q6 AP2302GN管子烫手 换掉之后阻值正常   内存复位正常后才会出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