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华硕EAH6790无供电

楼主(2016-03-30):
显卡经测量,各路供电对地阻止正常,上机后发现核心显存均没供电,找到PWM芯片的EN信号脚,发现为低电平。
发现是被一个t04拉低了,跑线到右下方的t06,把该t06拆掉后。EN信号正常。各路供电也都有了,但是还是不开机,没识别到显卡,请大家帮忙看看这边我拆掉的这个t06是做什么的。

t06的E极接着3.3V供电,只要把t06装回去,C极就出现3.3V   B极2.5V左右    而这个C极的3.3V就连接到上面的那个t04的B极,让t04的C极和E极导通,从而拉低EN信号。要让电路正常,就需要给t06的B极一个高电平,让t06的C极和E极断开?

补充内容 (2016-3-31 09:20):
刚发现我帖子发错地方了...怎么跑到内存区了...谁能帮我移动下/`

网友A:
三角的不是三极管就是mos管,在显卡上再找找,测量其他的就知道了

网友B:
不如不显,为什么不换上去一个呢试试,坏显卡上多的是!

网友C:
主控  IC 开启 了没。。。

网友D:
肯定是做开关作用的,你拆掉虽然能解决问题,但是会影响其他电路,找个补上

网友E:
继续跑线,看是哪里拉低电压,把坏的原件换上啊

网友:
跑下t06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不显,为什么不换上去一个呢试试,坏显卡上多的是!

现在手上的板子刚好找不到t06。。。也不知道哪个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  IC 开启 了没。。。

t06拆掉以后。就开启了。我能查到的供电全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续跑线,看是哪里拉低电压,把坏的原件换上啊

t06装上以后。给了t04的基极高电平,就把en信号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T60坏了还是它控制级有问题,楼主怎么不查呢

万用表量t06是正常的。。。

网友:
t06另一个脚接着PCI-E槽上面的3.3V。

网友G:
想请教下大家一个基础的问题。。。t06这个开关管是基极高电平的时候导通,还是低电平的时候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角的不是三极管就是mos管,在显卡上再找找,测量其他的就知道了

确定是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做开关作用的,你拆掉虽然能解决问题,但是会影响其他电路,找个补上

问题是现在手上刚好没同型号的。不知道用什么型号能代用

网友:
PNP三级管当然是低电平导通,可以找3906 W06 T06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下大家一个基础的问题。。。t06这个开关管是基极高电平的时候导通,还是低电平的时候导通。。。

看是什么管子 在判断

网友:
现在只是无供电,你可以量VREF有没有孔不通,如果没有直接修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