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Y460 板号DAKL2AMB8D0 REV D 卡logo

楼主(2016-03-30):
联想Y460 intel 独显A卡216-0772000 8显存 板号DAKL2AMB8D0 REV D 开机卡logo
卡LOGO

网友:
拆网卡 声卡 还有读卡器芯片

网友(2016-05-12):
外设取掉试试看,还有USB接口不好也会出现这个现象,然后就是BIOS 刷一下。再不行你就只能跑线路了~

网友(2016-06-24):
手上有台,装显卡驱动蓝屏,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2016-08-04):
南桥 声卡 网卡 搞搞试试吧

网友(2018-03-07):
我的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