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台(H61H2-AM3)机报警4声

楼主(2016-03-30):
宏基台(H61H2-AM3)机报警4声,是什么问题。U内存换过一样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 还有电压正常不

网友A:
电压正常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可以刷bios试试

他没说电压正常 大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没说电压正常 大猪头

为何爆粗口

网友B:
切 有粗口吗。那不是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 有粗口吗。那不是粗口

你还想怎么个粗法呀

网友:
不插内存看一下报警的声音,如果声音一样,那么问题就出在内存这一块,如果内存后注意下集显的供电,你这个板可以插诊断卡的话插个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有些板不插PS2键盘也会报警的

网友:
BIOS问题多半 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