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网络故障常用的DOS命令

楼主(2016-03-30):
判断网络故障常用的DOS命令

  日常生活工作中,都离不开网络,试问,如果当您的电脑不能上网,估计您连电脑都懒得开了。网络故障常见的问题相对较多,而大多数使用者遇到问题又不会自己处理,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地判断网络故障出在哪里呢?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两个网络故障检测中常用的DOS命令。

  判断网络故障的DOS名——Ping

网络故障 图1

  点击电脑左下角的“开始”——“运行”,就会出现上图的对话框。

  Ping命令是网络中使用最频繁的小工具,主要是用来判断线路通不通,家庭上网使用这条命令,多数是用来测电脑到路由器通不通。我们可以利用Ping命令来快速检测网络状况。

  其命令格式为:Ping + IP地址或主机名+参数; -t:表示ping指定的计算机直到中断。

  大多数路由器的默认网关都是192.168.1.1 ,所以检测你的电脑到路由器通不通,就用ping 192.168.1.1 -t。

  输入之后按确定,会出现下面的窗口:

网络故障 图2

  这种情况说明电脑到路由器的线路是通的。如果,能ping通的情况下,还是不能上网,那么问题可能出现在外网,也就是说,从电信机房到你家这一段的可能性较大。有可能欠费被停机了,或者是机房出现故障等。这时可以不接路由器,直接把电脑接到外网的光猫(或ADSL猫),在电脑上设置一下拨号,再试一下能不能上网。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上的话,那就可以打电信公司的客服报修了。

  这种情况是时通时不通,俗称“丢包”(包是数据包,这里我是ping的某个服务器地址),这种情况多是线路连接质量差,而造成的。

网络故障 图3

  下面这种情况是直接不通,遇到这种情况就查一下,从电脑到路由器的网线是否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路由器设置出现了问题(大家在检测的时候,这里要ping路由器的默认网关)

网络故障 图4

  判断网络故障的DOS名——ipconfig

网络故障 图5

  ipconfig命令可以显示IP协议的具体配置信息,比如显示网卡的物理地址、主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以及默认网关等,还可以查看主机名、DNS服务器、节点类型等相关信息。

  其命令格式为:ipcofig+参数;命令的参数如下所列:

  /? :显示所有可用参数信息。

  /all :显示所有的有关IP地址的配置信息。

  /renew_ all :重试所有网络适配器。

  ipconfig命令一般用来检验电脑上人工配置的TCP/IP设置是否正确,可以将其看作是最基础的IP地址检测手段。

  如果在运行中直接输入此命令,会出现闪退。可以在“运行”里输入:CMD确定,然后再输入ipconfig,就会看到了。

  这两个DOS命令在网络故障判断中,ping是经常用到的,最为实用。大家可以在电脑上输入这两个DOS命令看一下效果,ping网关的时候,拨下网线,然后再插上网线,看看有会有什么不同。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常用到的命令,不过现在用的应该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