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4.7无背光怎么修?

楼主(2016-03-30):
6s4.7无背光怎么修?手机进过水,打开有清洗过,用了一段时间突然屏幕不显了,开机隐约能看见苹果标志,应该是背光的问题,有图纸,可是怎么修呢??求教

网友:
先查电路啊

网友:
背光没有开启的话,看下升压电路芯片供电,还有开启信号

网友:
你有图纸了还不好修啊  自己慢慢查吧 把点们图打开对着修

网友:
先看下供电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