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板号820-2936-b触发0.9跳到1.050在到0.8就掉点了

楼主(2016-03-30):
我也不想讲的太简单,就是上次发帖被删了就不想多说什么了。我以后修出机器我只发结果不发过程,这机情况就如题开始跑马马上点亮的时候就掉点,你们可以先不cpu供电的上下管换了,是南桥边上的那个上下管,因为上次维修一个进水机 进到了供电上下管上,阻值正常就是电压出的不对导致不亮机。(但是必须换上才能通电别没事干不加官子开机)
我是同时摘掉了灯管pwm上拉芯片和集显上下管和cpu供电上下管(南桥边上的那个没意思不上图拍了照也不上)把集显上下管和cpu管换了后就不掉点了开机“咚”正常了还有暗屏我还没上pwm芯片。所以订了等到了应该就好了。

最后帮忙加个分好吗。谢谢了各位

网友:
直接看结果吧   好像因为多删了几个字看起来不好。最后的两排是结果,我修机器比较多忙所以就发的有点急

网友A:
不知道说了什么,是换U供电上下管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说了什么,是换U供电上下管就好

我是3个一起的不知道准确是那个,反正就3个之内

网友B:
集显没有供电会过自检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没有供电会过自检也是醉了!@

集显是亮屏后才会出的,什么自检啊。无语你去量一下苹果电压行吗。

网友:
新人学习 谢谢 搂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