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维修

楼主(2016-03-30):
                             G480的进水维修
版号:LG4858  MB  11252-1
故障描述:电脑进了一些可乐
修复过程:由于机子是进水的,我就没有插可调电源了,万一插了之后会引起其他不必要的麻烦,可能会烧很多东西。于是把主板清理干净,测公共点为五百多,没有短路,上电!上电显示0.0018A,触发后为0.2A左右,这说明是由电压没有出来,测量各大电感发现1.05v电压没有出来,找到主板的pu4501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A9.tmp.jpg他的开启电压runpwrok,此信号为3.3v。但是测量之后只有1点几伏,那么就从这里入手,此信号是由pu4601以及pu4703的的pg信号发给pu4501的,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AA.tmp.jpg以及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AB.tmp.jpg测量其上拉的电阻是正常的,怀疑可能就是这两个发出的pg信号的其中一个电压被拉低了,当我断开pu4703的一脚之后测量pu45013脚发现电压还是被拉低,于是把这断开的脚重新连接好,紧接着断开pu460110脚,再去测量pu45013脚电压出来了为3.3v,到此装机测试,发现进入系统软关机关不了于是测量pm_slp_S4#以及pm_SLP_S3#信号都为3.3v正常的,于是到迅维网查了一下这种软关机关不了机,可能是bios问题,再下载所需要的bios资料,用编程器编程完毕后,测试软关机是否关机,结果可以正常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