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8H61-MLX集显不显示,上独显正常

楼主(2016-03-30):
华硕P8H61-MLX集显不显示,上独显正常,刷过官网下载的BIOS,VGA旁边的俩个6脚IC已经拆掉,位号是PQ8这IC也拆了,请教还应查哪些地方?

网友A:
查一下 有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 有没有集显供电

集显供电位置请给个点位图,谢谢!

网友(2016-05-02):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位置请给个点位图,谢谢!

BIOS问题,刷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