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电视机LC24FS66DC按键不能用:哪里出了错?

楼主(2016-03-30):
康佳电视机LC24FS66DC按键不能用:哪里出了错?

  使用康佳电视机LC24FS66DC大概一年左右,总体来说还可以,在前些天发现康佳电视机按键不好用,偶尔能开机但屏幕立即显示“您的电视机已进入待机状态,请关闭电源”,随后就关机了。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问题呢,下面立即检修康佳电视机究竟是哪出了问题。

  拆机,发现测量按键板电压正常,各按键导通阻值正常,指针表X10K档测量各按键没问题,外观较新无锈迹,插座处按键输入端电压3.3V正常,由此断定不是按键问题。

  下面测量主板12V.STB3.3V。复位电路输出正常,上电瞬间有高电平脉冲,进而开始测量MAU 130脚电压ov,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故障源头。

图一 康佳电视机LC24FS66DC出错
图二 康佳电视机LC24FS66DC出错

  可以看出是R561(100Ω)开路或线路断,问R561在哪里? 插座XS644那里有一大堆灰色的胶,把胶仔细清除干净,终于露出了覆盖已久的R561。测量R561阻值无穷大,R561到MCU 130脚线路正常,代换R561故障排除。原来胶过多是导致按键失效及康佳电视机进入待机的真相。

  比如长虹LT4024,开/待机有反应但屏幕不亮,测量电源24V输出电压开机瞬间升高一下立即下降到0,测量开机信号正常,24V稳压光耦1、2对地没有电压,显然是光耦供电丢失造成电源瞬间保护,光耦周围一堆白色的胶,去除后露出R863,测量已开路。

图三 电视机LC24FS66DC出错

  以上两例故障均是电阻上都有胶造成的,是影响散热,还是什么原因。如果康佳电视机或是其他品牌的电视机在出现类似问题时首先要检查的就是电阻,查看是否是胶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撒热不够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覆盖了硅胶导致电阻散热不良,这种情况确实容易忽视。谢谢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