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不跑码

楼主(2016-03-30):
CPU供电有1.15v   Q5总线供电1.22v   内存供电1.79v    时钟芯片3.3v和14.318都有  平台复位pltrst# 3.58v 就是不亮机,南桥1.5v  3.3v    rsmrst    32.768   rtcrst#    rtcvdd   北桥旁边测得1.5v   1.2v   3.3v

迅维网chinafix.com_G41MT-ES2L Rev.1.3.pdf

网友A:
BIOS刷了没有,,,,,,

网友B:
G41M不跑  加焊下北桥  按照不跑马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没有,,,,,,

没刷,有两个BIOS呢,是刷一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41M不跑  加焊下北桥  按照不跑马维修

桥后面再弄,看看还有没有能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后面再弄,看看还有没有能判断的

不跑马有很多种  内存 CPU  桥 IO有时会引起不跑马
还有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没有,,,,,,

技嘉的一般是双BIOS,一起刷,,,

网友:
问题没有解决啊

网友:
bios 总线,外设

网友:
坐等结果,看看是哪地方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桥试试

网友:
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D:
直接加焊北桥,是不是太直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焊北桥,是不是太直接了,

还是先查查吧,这又没说是通病,直接就干桥!

网友:
假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技术不错很久没有见你发贴。

网友:
先干bios先

网友:
北桥问题大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这个板子  时钟测试正常 也可以换个时钟看看    在刷BOIS  最后尝试换SB 这种SB现在很便宜的

网友C:
干北桥,南桥,刷BIOS都无济于事,换版了

网友:
迅维网chinafix.com_G41MT-ES2L

网友E:
把COM口拆了 看看

网友:
把COM口拆了 看看 技嘉通病

网友:
刷bios,不然就旱桥,实在不行就换板子,爽快

网友:
如果复位灯闪的话  拆下COM口  或许有惊喜

网友:
这款机子 看下io rst脚与南桥相连接的脚

网友(2016-12-14):
刷BIOS 加焊桥都没用

网友F:
内存的工作条件也满足吗?

网友:
复位电压跳没有,bios刷了没有,cpu换了没,cpu的复位和PG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的工作条件也满足吗?

对,所有电压都正常纳闷了,触发就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北桥,南桥,刷BIOS都无济于事,换版了

没错,电压正常,刷BIOS,北桥加焊,南桥加焊都没用触发就是00 也就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COM口拆了 看看

没用的com口芯片正常

网友:
这机器我看桥的问题大一些,一般先植球试一下吧,不行的话料板拆桥换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