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 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6-03-30):
客户拿来说机器不定时蓝屏的。,在其他地方修过,换过内存,硬盘,CPU,连显卡也修过结果还是一样的,不定时蓝屏。心想:估计又遇到庸医了,让人胡乱修一通也没有找到故障点,就和客户讲这是主板问题,先放这里检测,检测出问题在通知。客户走后,拆机测试发现主板缺显卡供电,如图所示:PIN9和PIN2有5V供电, PIN15是开启信号没有。追查来到Q9302,如图所示: Q9302的D级没有电压,实测G级是3.3v。正常因该是低电压才可以导通。Q9302的G级要为低就要求Q9301的PIN2为高,及要求Q9305的G级为低才可以,DGPU_PWR_EN#表明低电压有效的,实测是3.3v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追查DGPU_PWR_EN#发现该信号来自PCH。现在怎么办,换南桥吗?谁能给个建议啊

补充内容 (2016-4-1 17:20):
已经找到问题了,是显卡导致的,直接短接Q9301的PIN1和PIN6可以出显卡电压。但是会出现进步了系统,甚至连PE都进不去。断开显卡供电后机器正常了。测了2天没有出现蓝屏

网友:
换南桥吧,现在的本南桥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A:
既然能点亮,去掉Q9305,这样就出供电了,再试机看看

网友:
蓝屏机器还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点亮,去掉Q9305,这样就出供电了,再试机看看

短接是可以出供电,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蓝屏问题。正在测试呢

网友:
6系列的先刷BIOS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短接额话,很有可能会导致显卡供电不稳定,个人建议,如想短接,最好多加几个稳压电容后级加电感

网友:
bug不过现在联想bios问t题比较懂。可以试一下,实在不行,建议南桥直接换掉

网友:
问下你的机器怎么修好的?

网友:
我擦,刚看明白,你是简单用的用集显呀。。。

网友:
遇到过几次蓝屏 加焊显卡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机器后来好了吗,我现在有一台现象和你的是一样的,显卡供电也没有,不知道屏蔽独显有没有用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就是用集成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