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快速启动功能开不了如何修复?

楼主(2016-03-30):
Win10快速启动功能开不了如何修复?

  在日常使用win10系统时,常出现Win10系统快速启动功能不能关闭、快速启动功能按钮变成灰色的情况。也有时候遇到的是Win10系统快速启动功能不能正常开启的问题,那么,遇到Win10系统快速启动功能不能开启该怎么修复呢?

  其实这种情况可以用组策略帮你搞定。下面我们用图片说明,如何解决Win10系统快速启动功能不能开启的问题。
  1、按WIN+R调出运行对话框,然后输入 gpedit.msc 回车,打开策略组后依次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关机】,然后双击右侧的 “要求使用快速启动”,设置为“已启用”,如图:

图一

  2、用任务管理器可以简单测试是否成功,我们可以查看正常运行时间来查看是快速启动还是使用了休眠;

图二

  3、这时我们再打开电源管理,可以看到策略组中的设置已经替代了电源管理中的快速启动选项,在电源管理中快速启动为不可设置状态。

图三

  通过上面的方法就可以恢复Win10系统快速启动了,Win10的快速启动功能是一种只加载基本内核与常用功能模块的技术,Win10的快速启动功能极大的减少开机时间,加快了启动速度,并且保证了正常启动后加载全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