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M V1.0 全固版 BIOS

楼主(2016-03-30):
onda H61M V1.0 全固版 BIOS。
搜了一下,论坛里没有,发一个上来。

网友A:
楼主这个BIOS是在好的板子上备份下来的吗?

网友B:
是不是好的主机读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好的主机读取出来的‘?:

是。不是好机读出的怎么能发上来。
那不是骗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BIOS是在好的板子上备份下来的吗?

好板上拆下来,烧录器读出。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用,下来试试

网友:
刚好有个板子试试

网友C:
唉  上独显能亮,集显不亮  果断下一个刷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唉  上独显能亮,集显不亮  果断下一个刷刷

版本确定一样 本来插独显还能亮  刷了你的BIOS 风扇就一转一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本确定一样 本来插独显还能亮  刷了你的BIOS 风扇就一转一停了

放放电什么的。
好版备份的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本确定一样 本来插独显还能亮  刷了你的BIOS 风扇就一转一停了

另外,写BIOS之前最好备份旧BIOS,或者用另外的IC来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写BIOS之前最好备份旧BIOS,或者用另外的IC来写。

嗯 嗯 刷回去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2017-07-23):
这BIOS难找
刷了回复

网友:
BIOS应该是好的
刷了还是和原机一样
自检死机

网友E(2017-08-28):
不能下,提升权限楼主这个BIOS是在好的板子上备份下来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了,下载回去试试看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下,提升权限楼主这个BIOS是在好的板子上备份下来的吗?

好板备份的。
用烧录器备份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大公无私。以后修道这样的主板,BIOS就不愁了

网友:
修到这块主板,触发过一会报警,已排除内存的问题,刷下试试

网友:
已验证,刷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