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20 不亮刷bios解决

楼主(2016-03-30):
DELL 3420三代I5,独立显卡4显存,板号MB11282-1,电流到0.88A,刷BIOS亮机。

迅维网chinafix.com_DELL vostro 2420 DV14 MLK DIS MB11282-1 PWB_9C1FK Rev_AOO-I5.zip

网友:
刚好我这台机器跑到0.88刷下试试 等回复

网友(2016-05-28):
我的只有0.4几  刷可以解决吗?

网友:
有没有用过啊呀

网友:
这个有迅维的LOGO啊

网友:
刷了能亮吗

网友:
可以改开机画面就完美了

网友:
手里有这个机器,也是0.8左右,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6-07-03):
我的是开机掉电

网友:
可以显示  但是BIOS里显示是2420

网友:
用过的都咋样了,好用吗

网友:
板号:DV14 MLK UMA M/B
11281-1
PWB:OT5VJ  REV:AOO

网友:
DV14 MLK UMA M/B
11281-1
PWB:OT5VJ  REV:AOO
自己花钱买的绝对好使,开业解决 有时开业有时不开业等问题

网友(2017-10-23):
希望有用啊      我这也有个不亮的除了集显没电压 其他正常  内存读一下就不读了  试试

网友:
                    BIOS是好的,下后刷亮了。

网友:
dell 机器的话bios 坏的真是挺多的

网友(2018-02-25):
你的BIOS是NV的还是AIT的显卡的程序

网友(2018-09-23):
我遇到同样故障,楼主BIOS给力,刷了亮

网友(2018-12-08):
楼主的BIOS没毛病  谢谢  13楼的兄弟你的BIOS也是好的  可惜风扇声音太大

网友:
开机掉电        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