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安防监控摄像机电源连接法

楼主(2016-03-30):
安防监控摄像机电源连接法

  监控摄像机又叫遥控摄像机,是用在安防方面的准摄像机,监控摄像机大多只是单一的视频捕捉设备,很少具备数据保存功能。 监控摄像机从外型上主要区分为枪式、半球、高速球型,另外还有模拟监控和IP网络监控的区分,广泛应用于学校、公司、银行、交通、平安城市等多个安保领域。监控摄像机电源供电是保证监控设备正常可靠运行的电源供给。安防监控摄像机电源如何连接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监控摄像机电源的连接方法。

  一、红外监控摄像机专用电源连接法

红外监控摄像机

  1、12V1A单个电源:此电源只能适合红外监控摄像机。不适合阵列式监控摄像机。

安防监控摄像机电源 图1

  此电源的连接方式为:线材选择一体线和电源线+视频线的均可。

  连接方式为:将电源盒的AC头剪断【注意不是带插头那头】,然后该电源盒连接在屋里插排上。剪断的AC头连接在监控摄像机的电源头上即可。

  2、集中电源盒:

  此电源盒分5A、10A、20A、30A以上等等。一般普通红外监控摄像机的耗电量就1A。所以5A应该可以连接5个摄像机。但也不是绝对,因为有些劣质电源10A的才能连接5个,5A的才能连接两个摄像机。而且注意的一点。此电源盒不支持阵列式监控摄像机(图2、3)。

  电源盒的连接法:

安防监控摄像机电源 图2

安防监控摄像机电源 图3

  像图4还可以把AC电源头去掉。用监控电源线直连,把电源头连接在监控摄像机与监控电源线上。

  二、阵列式监控摄像机专用电源连接法

阵列式监控摄像机

  1、12V2A室外防水电源盒【1】

  由于阵列式摄像机耗电量大,必须用2A电源,而且就近供电。就是说把电源盒必须放在监控摄像机附近。如果延长电源线不就近供电,那么监控摄像机的供电就不足12V2A,监控摄像机晚上会没有图像的。

  连接方式:

安防监控摄像机电源 图4

  如果要延长电源线,可以将带电源插头那个接头用剪刀剪下。剪下的用于连接在屋里的插排上,断头就接在监控电源线上。

  2、12V2A室外防水电源盒【白盒】

  连接方式:如图5

安防监控摄像机电源 图5

  以上是安防监控摄像机电源连接法的详细介绍,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阵列式双灯摄像头:双灯开启实测电流为0.35A,1A的电源能满足要求。

网友:
我看他们装四个摄像头,只拉了一根电源线,这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
你该普及一下如何安监控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还用科普吗

网友:
以前用网线拉电源线和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