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华硕刀锋版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3-30):
板号C16S-MB-VB,I5的处理器,故障是CC指示灯闪烁,短路了。
拆机测量公共点正向150Ω,反向236Ω,上管击穿了。
通过测量为内存供电集成块损坏,拆掉,不短了,按开关也能0.05A掉电,万幸的是内存放到其他机子还能正常用(低压条,放到5系列就算能开机也会蓝屏的,代码一般是019,需要6系列或以上才能正常用),保护电路设计得不错。 芯片上面写着NBEF675,实际是MPS公司的NB675。
由于手上没有现货,客户又急着要,随手找了块SNB的料板剪个内存供电给它交差,宰一刀再说。

网友A:
这一刀切下来多钱

网友B:
楼主能说详细点不,还是我智商有问题了!没看明白!

网友C:
牛还找到图纸了,去年我也遇到台这个,CPU短路发烫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还找到图纸了,去年我也遇到台这个,CPU短路发烫退了。

这个图纸是NB675芯片的,不是主板的,主板的图纸我搜都没搜,这种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刀切下来多钱

反正他肉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详细点不,还是我智商有问题了!没看明白!

哪个不明白的你问出来

网友:
楼主内存供电时剪版修好的 ?

网友:
板子这么小啊,和苹果的有一拼

网友:
你赢了,这么垃圾额机子都有人搞啊

网友:
这修得算厉害了‘··

网友D:
这机器客户也修?真是有钱的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客户也修?真是有钱的主

四千买来的I5为什么不修,虽然外观垃圾点,但是配置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客户也修?真是有钱的主

好吧,外观是不太起眼

网友:
技术过硬啊,学习了

网友:
山寨机修起来就是麻烦 没图纸不说 芯片都难找的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