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70A-USB3L

楼主(2016-03-30):
主板型号: GA-870A-USB3L故障i: 不跑码:复位灯,闪烁 PCI-A15电压3.3V!!没有思路!!请教!
上图!

网友:
测CPU复位,肯定是哪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看过案例复位灯闪是CPU复位问题

网友:
CPU没有工作,查好里?

网友:
我想准备,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先查信号啊

网友A:
GA的板不跑码复位灯循环闪一下是正常的,按不跑码来维修,先查所有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刷个BIOS试试,AMD的注意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的板不跑码复位灯循环闪一下是正常的,按不跑码来维修,先查所有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刷个BIOS试试,AM ...

给我加分去

网友:
什么?那个帖子,地址发给我

网友:
好的 等下我去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361&page=2#pid15290466

猛男就是厉害,加分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估计帮不到你,首先各个供电都正常吗,时钟怎么样

网友:
cpu AM3 假负载放错了方向,烧掉了两根线。正确方向是怎样的。烧掉的两根线连起来还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