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500B-i7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03-30):
机型
现象 接通电源000 过会跳下003又回到000,循环    初步断定是短路了。
拆机出来测公共点,不短路。难道判断失误了,找到保护隔离 两个二极管一个N管,管子编号Q59。Q59 5678脚有19V  1234均无电压,123并无短路,4脚找原因吧,没图纸,跑线路,R266两边都无电压,R266直接到了充电芯片,忘记拍照了,芯片查不出来问题。没折了,反正都不短路,那么保护隔离直接短接看看什么情况。用镊子短接过去,晕,居然5A大短,又万用表量还是不短,那就烧看看,找根线飞上电流调低烧机,东西太多摸不过来,不敢烧太久,拔掉电源,再量量看,Q59  123脚为007欧姆,短路了。后面19V电容都短。
量量电感先,到CPU供电的时候007和公共点一样,拆掉CPU不短了,晕,不会是CPU挂了吧,,心里有些压抑了,I7的U,要是坏了客户肯定不舍得修了,突然想到,CPU阻值本来低,如果供电的上管击穿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量上管000,量公共点250左右,确实是上管不对,正常情况下公共点应该是500左右。拆掉两个上管,一个短路,一个正常,短路的换掉, 量阻值正常,接电源,001  公共点有19V了,装上CPU电流上去了,应该是显了,拼下试试 OK ,装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此机修复。之前可能是上管软击穿,后来硬烧给烧穿了,修好后顺便读下了BIOS分享给大家。 神舟 K500B-i7 D1 E560 VER 1.0

网友:
mos管软击穿

网友:
软击穿不错,搞定了厉害,要是示波器估计好修

网友:
最好上下管一起换,保险一点

网友:
软击穿,不错,烧机厉害

网友A:
这个肯定收不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收不少钱吧

同行的,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发几个还没看够回家没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