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显示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3-30):
接到一台B460独显机器.裸板目测没有明显烧黑.腐蚀的地方。通电测试有3V-5V  上电到0.75就掉电又上电到0.76就这样循环重启掉电  不装CPU也是上电到0.24掉电反复重启   不装CPU的时候测试各电感瞬间都有电压  CPU电感瞬间有0.95    装CPU测试时 其他电压也都有 反而是CPU电感只有0.17左右的电压  掉电的重启待机电压一直有的  BIOS刷过 供电IC  上下铁管全换了  问题还是一样  网卡也摘了   B460不装CPU应该不会掉电  CPU供电条件5V  19V  开启都有电压.

网友A:
没有换好,可以调试下嘛

网友B:
还是CPU供电的问题,修了好多这种机子。ISL62882的工作条件 查了吗? 38脚开启  16,25脚5V,17脚19V

网友C:
待机芯片周围看看会有发现。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周围看看会有发现。

待机芯片周边那几个电阻正常 很干净没有腐蚀  阻值也对250K

网友:
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CPU供电的问题,修了好多这种机子。ISL62882的工作条件 查了吗? 38脚开启  16,25脚5V,17脚19V

你说的那些脚位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换好,可以调试下嘛

换的全新的铁管

网友B:
铁管换的时候要用镊子压着  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管换的时候要用镊子压着  容易虚焊

是的 以前也换了很多  都是多加点锡 吹上去的时候都有压着

网友D:
为什么不改成那种小的场管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改成那种小的场管那

有备货铁管

网友:
检查一下待机电压正不正常,再查金属MOS管

网友:
不装CPU电感瞬间有电  你得查下 6288的 31到37脚VID

网友:
还有330的电容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
还是一样

网友:
我能想到的,你差不多都试过了,我也没啥好的建议了,看有没有大神出个奇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