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DAOTE5MB6F0 大短路

楼主(2016-03-30):
    如题:是这鬼电容是有多牛逼呀!烧鸡大法烧10分钟一点温度都没有,气到用钳子准备一个个直接钳掉,钳到第二个的时候还没有下钳子就看到问题了,PC75,

其它认真仔细看几分钟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
其实这个用斗鸡眼大法也可以搞定。

网友A:
电容完全短路了 就直接接地了吧 所以不发热

网友:
楼主牛,直接用钳子

网友:
短路,烧的时候,芯片应该会烫啊

网友:
这个真是暴力。

网友:
  这么搞不行的,楼主,幸亏没给客户看见。。。。

网友:
直接用钳子  牛

网友:
LZ  牛逼啊直接用钳子

网友:
大短大多数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完全短路了 就直接接地了吧 所以不发热

无电阻"超导"了.

网友:
没看见有问题啊。。。你是说那个电容没有了??

网友:
大短不可能一点温度都没有阿

网友:
电容掉了怎么还短路了啊,是短路吧?

网友:
已经烧裂开了嘛

网友:
大短没温度 确实没见过

网友:
请教下,超导咋理解啊

网友:
这个电容估计明显烧糊了,不然没那么容易被钳掉

网友:
用钳子  不好搞吧 还是用电铁吧

网友:
这电容短路了还能不发热,要是真的超短了应该会烧到发光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