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开机白屏。

楼主(2016-03-30):
客户拿来说。本来是屏坏了,自己买屏拿来装上就是白屏,我就顺嘴来了句:有没有把电断了,客户回答的倒是挺利索:电池没拿下来。汗肯定是烧东西了。外接一看正常显示,说明主板本身没问题,故障点先锁定在屏街口了,打开图纸。找到屏接口,如图: 一个一个的测,发现PIN22和PIN23短路了,追查发现以下芯片: PIN1对地了,这个好办,不是有C522吗,直接拆了,尼玛还短?看来是芯片坏了,拆掉U72,直接短接PIN5和PIN1脚,上电完美良机。故障简单,没啥技术含量,新手可以拿来看看,大师直接跳过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至少得问客户要200多,让他从淘宝买东西

网友:
属于主板维修 本来就打底180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的  这个芯片不好找

网友:
看来换屏取下电池是必要的

网友:
谢谢,分享。顺道问一下,这个地方正常电压是3.3对吧

网友:
在大多数笔记本上本来就是直通

网友:
这个客户太顽皮了,自己换屏

网友:
这技术到位

网友:
不错,能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路过看了还是赞一个

网友:
我客户这样,我按照你的方法来不行啊。现在是灰屏,屏幕各路电压都正常看来我这个是显卡坏了

网友:
屏最好还是不要带电拔插

网友:
就算给小白们,上啦一颗把 换屏务必把 电池 适配器  全部卸下!!!

网友:
楼主,直接短接输入脚和输出脚?一般输入脚比输出脚电压要高啊.

网友:
这就是客户自己动手的后果  很好         遇到过一客户自己拆机清灰  装起来不充电  适配器点不亮  拆开线没插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