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故障:是卡LOGO先BIOS对换!!还是一样!!
拆网卡,,拆声卡!开机可以!!跑C1-C5-C7-25-26-E3,,卡E3上面了,图像出来,不知道 为什么!!跑25 26就出图像了!!
上图!
卡LOGO

网友A:
出不来图像!
zhangxunhai
你不是说出来图像了吗,,25 26也应当是出来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不来图像!
你不是说出来图像了吗,,25 26也应当是出来了,,,

网友:
你这个诊断卡的代码也不一定准确,你还是插个小喇叭看看吧,GA的很多板跑到26后会重新跑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