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装电池会掉电,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6-03-30):
我碰到好几台CQ40 AMD的,用适配器正常,装上电池开机就会掉电,没显就掉了。以前怕麻烦直接叫客户不装电池,今天又碰到这样的情况,想搞个明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修?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没拆开测量一下冲放电路吗?

网友:
重点差冲放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有遇到过   是保护隔离的管子击穿了  你看下 就在电源线插口背面   P沟的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隔离电路检查下啊

网友:
感觉是隔离管给击穿了把

网友:
重点查电池隔离管

网友:
没遇到过,是不是隔离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