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和P沟道 G极悬空到底导通不导通呢?

楼主(2016-03-30):
常见PWM供电电路中,
很多人拆掉芯片就通电,
结果。。。。。
不说了,太惨了
这得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G极有下拉电阻的:不会烧管

第二种,G极没有下拉电阻的:会烧管

做了个实验,模拟G极悬空
N沟道G极悬空:

P沟道G极悬空:

以下是网上其他大神给的理论分析:
场管的G、D与G、S之间是电容效应,也就是说,存在着结电容,并且,不同型号的场效应管,其结电容的容量是不一样的,而电容在上电的一瞬间,又是相当于一根导线。所以可以得出结论,结电容越大,漏电流越大,反之越小,并且,D、S之间的电压越大,从D漏往G,然后从G漏往S的电流就会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场管G、D和G、S和D、S等于都在导通,而场管饱合导通的内阻一般为1毫欧至1欧,假设此时未饱和导通,内阻为50毫欧,则P=U的平方除以R,则5*5/50毫欧=25/0.05=500w,试想一下,我们一般电路板上的场管不可能有500w的功率吧,故此时场管就会击穿,但如果结电容很小,漏电流很小,或导通程序极弱,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则场管不会击穿,并且此时如果能想办法放掉G极的这个漏电流,则即使逐步增大D、S之间的电压,在不超过耐压值的前提下,场管仍然不会击穿(这也是为什么在电路中经常在场管的G极接一个下拉电阻的原因,尽管场管是电压型元器件,但漏电容在电容上,会产生势垒电压,就好像你给电容充电,电容势必会产生电压一样的道理,同时,不同场管的极间电容的容量,差距可能非常非常之大)

网友:
哎呦呦  我就说嘛 你去哪了憋半天 原来是发这个贴的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嘛 加分

网友:
6666666    虽然我只看得懂一点点     貌似很吊的样子  我还是努力学习吧

网友:
虽然有些没看懂 但我知道控制芯片没有了是不能上电的

网友:
一次维修UPS,末级大功率管G极焊盘开裂没注意,接好电池杯具了,嘎吧一声脆响管子爆裂,接电池的电源线都烧红断掉了满屋子的烟,皱起眉头心里默默的嘟囔了一句:NND!

网友:
说的太对了,我以前都不知道,电路的水太深了,机关重重啊,一不小心就掉进坑里去了。

网友:
写的不错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主要是结电容的问题

网友:
视频很给力,悬空就要出事

网友A:
有好多方法消除结电容!!!!

网友:
这样的电路很少。基本没有看到过。

网友:
你这么一说,终于明白为什么拆管理芯片会烧管子了。。谢谢

网友(2016-05-31):
月饼老师分析的就是好

网友(2016-07-13):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方法消除结电容!!!!

期待开帖说明

网友(2016-08-12):
虽然还没有完全懂 都是有备份 以后慢慢了解

网友:
原来上管G极的接地电阻是起放掉G极漏电流的作用啊!学习了

网友:
G极一般是不可以悬空的,要接地

网友:
烧几个管就明白了

网友(2016-09-19):
拿 掉芯片 上电是危险的

网友:
理论不太好明白!先记住吧

网友:
一直没找到形象的场管工作分析

网友:
不错,适合我这样的小小白

网友(2016-11-15):
天天逛论坛,天天涨知识!

网友:
学习了,说的很到位,有点小懂

网友:
基础知识真的很实用啊

网友(2017-01-19):
不知道这样的管子还能接着用吗

网友:
确实总结很全面

网友(2017-03-05):
来【迅维】才发现我的维修技术这么烂的烂

网友B:
这几天实地修故障板,就碰上了,G级连接上管驱动脚的电阻被拆掉了,相当于就是悬空状态,结果上电直接大短。。换了好几个4814后才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实地修故障板,就碰上了,G级连接上管驱动脚的电阻被拆掉了,相当于就是悬空状态,结果上电直接大短 ...

你赔我们4814

网友B:
饼哥,别这样说嘛,我也是受害者,,应该找设故障的同学,,,,罪魁祸首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别这样说嘛,我也是受害者,,应该找设故障的同学,,,,罪魁祸首是他!

你可以举报。晚上安排你爆他

网友(2017-04-07):
以前只知道拆芯片上电会烧mos管,但不知道为什么烧,现在懂了,感谢分享,收下膝盖

网友:
场效应管的G极是要放电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之前也做过这样的实验,,直接穿了

网友C(2017-09-10):
芯片拆了还上电的话 会导致上管G级不受控 后面死一大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拆了还上电的话 会导致上管G级不受控 后面死一大片

这帖子还挖出来回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还挖出来回复啊。。。

我从不挖贴的好吧  不知道为啥  回到这个贴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