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测对地阻值

楼主(2016-03-30):
关于数字万用表测对地阻值问题,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主板ATX插槽,除了黑线显示为零且蜂鸣外,其他插槽都是几百数值不停的跳,然后显示为0L不蜂鸣,为什么?*脏话*作有误么?正常情况不是应该显示几百欧的固定值吗?!

网友:
这个方法是对的,数值也是正常,只要不为0表示无短路。打值一般是测关键测点,判断是否有严重短路或者断路。

网友:
是不是万用表的原因,一般都是有固定阻值的,再换个板试试。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你主板刚通完电,电路中的电容的电还没有放完

网友:
还有就是打值要空板打,不要插任何东西在主板上面

网友:
是不是万用表没有电了